仿真攀爬车模型
我的海博星充电器坏了!到哪买?

楼主(2005-11-30):
我的海博星
充电器
坏了!到哪买?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我这儿有!或者去电子店买个差不多的改一下!

网友B:
找楼上就有。

网友C:
你确定是变压器坏了吗?
请用万用表电阻档量那两个220V的插头,有通的可以修好的,不通了,就把那条线留着,去单调电子市场买一个输出电压一致的换上这条线就OK!
个人不建议:外地购买,因为这个没有啥特殊性的,邮寄费钱还麻烦!

网友A: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