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飞的第一步!!

楼主(2005-11-30):
狂练了3天
模拟器
,终算可以对尾倒悬停,但总觉得不对劲。请教怎样练习,先练对头,还是对尾。(小地方玩的人少,没老师教)

网友A:
都要练....那个先都没关系,练到纹丝不动就可以了

网友B:
对头对尾悬停和正飞状态差别仅仅在俯仰控制和方向控制上面。
如果要上真机,你最好先练机器远离自己的翻滚或者是横滚,熟悉后在尝试倒飞悬停!

网友C:
听daka没错,四个方向都练吧,任何方向都可控的情况下再上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