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 飞不起来.

楼主(2005-11-30):
提示:

网友A:
我是新手,会不会是重心问题啊?

网友B:
自己做的?一定是翼型不对,没有做成S型!如果是平板型的,那电机的上拉角不够.

网友C:
普通5号电池不行的,要用专门的动力电池。
重心也要把好。

网友D:
可以滑行,说明重心问题不大,
关键是动力配置的问题,
普通5号电池不能用来飞飞机的,
建议3节锂电+7寸桨
或者8节镍电+8寸桨
然后根据情况调节电机推力线和重心就可以了

网友E:
六个5号电池串联 好重哦

网友F:
飞翼的翼展有多大、整个机机有多重、用的是什么电池.........都报上来大家才能帮你分析透,最好有照片!

网友G:
如果是这样原因就有好多了,不好怎么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