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盲对电热丝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5-11-30):
请教一问题
先声明,我可是电子盲,可要多多指导~~
前两天我的电热丝的变压器坏了(12V 1A电流的冲电器去改装的),我就去买了个可调式自耦变压器回来,电压可从0V调到220V的,使用了两天已经给电了4~5次了,虽然每次的电压都是调到10来伏,但真的给电到怕怕了~~~~
而且发觉很危险,要是在使用中,去调电压的时候大意调到220V的那个方向的话,保证马上升天~~~~~
还有,我一般用的时候都是不穿鞋子的(在家里嘛),一般都是用着用着就突然间给电到.
变压器方面是两条输入两条输出的,好象没有叫地线的东西~~~
差点忘了说,我的电热丝是固定在一把手提锯子上的,那锯子是金属的,在固定电热丝的那里就做了简单的绝缘,就用热缩管套了一套~~
大致的情况就是这样~~~
如果有懂的朋友请告知一声如何安全使用~~
谢谢~~~~

网友:
可调式自耦变压器最好还是不要用,我不太明白这个原因,不过,可调式自耦变压器的副线圈用的是主线圈的一部分的,也就是说主副线圈不是分开的,你还是用回原来的变压器,那个是主副线圈分开的.

网友A:
千万使不得!!!
这种调压器是自耦变压器,直接通市电的,没电死是你命大!!!
可能原来那个变压器里面的整流电路烧了,你拆开看看,如果变压器没烧(烧焦的很容易认),把12伏交流直接引出来就行了,本来也不必用直流的。
衷心希望您还能看到此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万使不得!!!
这种调压器是自耦变压器,直接通市电的,没电死是你命大!!!
可能原来那个变压器里面的整流电路烧了,你拆开看看,如果变压器没 ...

请放心~~~~还没升天~~
那个变压器本来就是直流的,我就是已经把那个整流板拆了的~~~
变压器已经拆了,里面根本都没烧焦~~~
还有办法吗?

网友:
要是铁心和导线没丢就再绕回去吧,电压和原来的不会差很多,没有影响的。
顺便说一下,没有直流的变压器。

网友A:
另外,电脑电源的12V(黑线和黄线)输出有六七十瓦以上,非常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电脑电源的12V(黑线和黄线)输出有六七十瓦以上,非常好用。

你的意思是说,电脑电源也可以是吗?

网友:
对。不是你正在用的这台哦,找个拆机的二手电源,除了切泡沫还有很多用处,比如充电什么的。

网友B:
我用自藕变压器用的挺爽,没被电的感觉啊.我还摸了热割丝的.你的是不是有问题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自藕变压器用的挺爽,没被电的感觉啊.我还摸了热割丝的.你的是不是有问题坏了.

新买的,使用时间还没半小时呢~~~

网友:
用18号单股胶质线在调压器低端穿绕18T,再接到电热丝上,高端还可以调整电热丝的电压,安全方便。

网友:
不支持你们自藕变压器,使用它会有许多不安全的诱发因素!

网友:
自耦变压器输出端直接与市电连通,使用千万要小心,否则易发生触电危险.可以在输出端接隔离变压器(1:1),这样既安全,使用又灵活.

网友:
我也看到了

网友(2006-08-13):
危险,小命要紧!

太危险了,小命要紧!我用的是稳压电源,电热丝的支架是用层板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