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区分外形一样的镍电和锂电?

楼主(2005-11-30):
一堆18650大小的
电池
,电压只有0.9左右,如果是锂电我就扔掉好了,但是如果是镍电岂不是浪费?

网友A:
有18650的镍电吗?先冲一下电,看看电压多少再说

网友B:
摩托的对讲机里面就有类似这种尺寸的镍电芯。

网友C:
18650是锂电来的,我这里有大把,但是没有用,放电电流不够大,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