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啊 请各位高手赐教

楼主(2005-11-30):
无刷电掉能否用镍轻
电池
供电啊
如果能 那么电掉保护还起作用吗
如果起作用 那么镍轻电池不是不能放电完全吗 因为一般镍轻电池可以放到1伏左右 而哩电只能放到3.2伏左右

网友A:
普及无刷电调的保护分两档,根据镍氢电池组的节数选择接近的保护电池,还是能起作用的,不过镍氢电池皮实,不使用保护功能用到动力下降时及时降落,一般也不至于放电放到不足以给接收和舵机供电的程度.

楼主:
谢谢啊 不过怎么选择电掉的保护模式呢

网友A:
原帖由
dzf
于 2005-11-30 16:58 发表
辉盛的吗?电调的贴纸印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