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的皮带 齿数不对会有问题吗?

楼主(2005-11-30):
我用了一跟其他品牌的皮带  有395个齿 比 450的397个齿少了2个..,,,这样如果使用会有问题吗?  怎么解决

网友:
没问题,只要齿模数对的上就行了。

网友:
差两个应该没问题,长度、模数一致就行了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
只要齿轮能很好的偶合差两齿没多大问题,还有就是皮带的质量好不好很重要.

楼主:
这种皮带我有 20根 有没有要的  上图过两天   我没找到照相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皮带我有 20根 有没有要的  上图过两天   我没找到照相机

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皮带我有 20根 有没有要的  上图过两天   我没找到照相机

我要~~~我坏过一条,50块钱买了一条新的。
兄弟,卖多少米啊?

楼主:
QQ 1529335 我卖 30 一条  比亚托真的还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