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密闭铅蓄电池可以带动540级别电机嘛?

楼主(2005-11-30):
我一直准备做一个1:100的仿真船模,准备用飞高540的有刷电机,电流估计会达到20A以上,出于成本考虑加上模型体积比较大,准备用摩托车上的全密闭铅蓄电池,价格便宜,到处可以买到,容量大,估计会使用6V6AH或者9V 6AH的,以前用这种电池跑过380级别的电机。就是不知道可不可以带540,540电流比较大。

网友:
没问题的,摩托车的启动鸡电流可以达到50A呢。

网友:
我们以前做过大军舰,常3米左右,就用的摩托车电平,效果很好,能玩一小时左右,电机使用的是汽车刮雨器的电机,

网友:
没有问题

网友:
好是好,会不会太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准备做一个1:100的仿真船模,准备用飞高540的有刷电机,电流估计会达到20A以上,出于成本考虑加上模型体积比较大,准备用摩托车上的全密闭铅蓄电池,价格便宜,到处可以买到,容量大,估计会使用6V6AH或者 ...

有9V 6AH的铅蓄电池??!!

网友:
铅电池单体电压为2V,组合后一般应该是6V、12V、24V,有9V的新产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