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式的问题

楼主(2005-11-30):
使用有刷电机,要做推进式的飞机。
应该是买专门的反浆?还是让电动机反转?那种强力180有刷电机反转时,是否很容易磨损?

网友:
一般插入式推力桨就可以,傻猫那里有。出厂时一般厂家把电机调整的正反转一样。

网友A:
普通电机正反没什么区别的,如果用了一段又反过来就有点影响。

推桨其实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拉桨反装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电机正反没什么区别的,如果用了一段又反过来就有点影响。

推桨其实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拉桨反装就是了。

那到也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普通电机正反没什么区别的,如果用了一段又反过来就有点影响。

推桨其实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拉桨反装就是了。

确定180有刷电机反转时,不会加速磨损?

只要电机能反转,拉桨反装就是了。
如果电机只能正转,就一定要配专门的反浆,不知道有没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180有刷电机反转时,不会加速磨损?

只要电机能反转,拉桨反装就是了。
如果电机只能正转,就一定要配专门的反浆,不知道有没有卖的?

反桨很少的,呵呵。

一般电机都是正反转一样的,有些高档的或许有角度差别。

这电机并不是专为拉桨设计的,要用在各种机型上。

网友:
小电机正反转是有一点点差别,这种差别一般来说还是可以被接受的,除非用于双电机对转驱动的飞机需要讲究一下.
别忘了连整天正转又反转的舵机的电机的电刷结构也是这样的,还没听说过哪个名牌大厂的舵机讲究使用正反转特性完全一致的小电机,至于有些舵机用的空心杯电机的结构我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