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OP A.I. Power ESC》E-TOP FR3.2/B双向调速器(有刷)介绍

楼主(2005-12-01):
E-TOP FR3.2/B双向电子调速器(有刹车功能)

《E-TOP A.I. Power ESC》电子调速器系列之一。
性能:继承E-TOP A.I.Power ESC 的智能控制。前后驱动调速线性一致,可任设定的刹车功能。可驱动二个750电机

体积:48mm x 33mm x 16.8mm 总高度:23.5mm
封装:普通封装
持续电流:150A
瞬间峰值电流:800A
内阻:3.3毫欧-即0.0033欧
电池电压:6~12节,7.2v~14.4v
BEC: 6V 1.5A

网友A:
我那个180A的好了吗?应该是双马达线输出吧。

想看看内部结构,方便的话把我购买的电调也帖出来看看。

网友B:
越做越大了。我的5个电调已经收到了。F8的剪开看了,做工很好。在大电流通过的地方还走了铜线(以前我焊功放时也用过这种方法)说明这个电调是用心在做。
顺便问一下:你做插头用的是什么钳子?

网友:
想买,但有几个疑问

1、持续150A是什么概念?可以持续多长时间?
2、价格多少?怎样购买?
3、请正在使用的朋友给与客观的评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越做越大了。我的5个电调已经收到了。F8的剪开看了,做工很好。在大电流通过的地方还走了铜线(以前我焊功放时也用过这种方法)说明这个电调是用心在做。
顺便问一下:你做插头用的是什么钳子?

贾生,过奖了,做好产品是我的最终目标.

做插头用的钳子.请看:

谢谢!

网友C:
很好的产品,我要是有150A的电池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的产品,我要是有150A的电池就好了

你好,你可能没试过电池的放电强度试验,1000mAH以上的模型用 NiNd 电池,它的短时放电可达50~100多安以上,容量越大,它的短时放电电流就越大。不信,你可用大电流表50A~150A,瞬间接到电池两端,就短道了,还可测试电池的好坏。我的电池都是用这个方法测试好坏的。非常好用。

按器件厂商供的资料,单个FET管在76A,我用的是3个并联,理论上是可通过228A的电流,但因各种原因,是不可能的。一个是连线,一个线路基板(PCB),还有就是电机是一个感性负载,工作原理非常复杂。
下面是FET管的资料:

网友:
IRL3713 可以 260A

网友:
IRL3803 可以 140A, 买不到。。。。。。。。
IRL3713 可以 260A, 买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贾生,过奖了,做好产品是我的最终目标.

做插头用的钳子.请看:

谢谢!

钳子不错。不知道价格怎么样,合适的话下次买电调时一起买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钳子不错。不知道价格怎么样,合适的话下次买电调时一起买一把。

不贵。几十元一把。

网友(2006-01-08):
引用 网友A:
我那个180A的好了吗?应该是双马达线输出吧。

想看看内部结构,方便的话把我购买的电调也帖出来看看。

是独立的2个马达么? 是不是还带了混控功能阿?

网友:
这个要多少米呢?有单向带刹车那种吗?

网友:
这个请告诉多少米,正急需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