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或在用亚托陀螺的请教一下

楼主(2005-12-01):
以前没用过亚托陀螺,请教一下它的安装,按照说明书,它必须垂直安装不能水平安装,这样最好的方式只能是打竖装在侧面,这样粘的很不紧,而且说明书特别交代:陀螺不能整个面粘胶,只能粘两细条棉胶,否则无法正常工作.这样粘2条细棉胶非常不固定,飞行一定会掉,请教各位该怎么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没用过亚托陀螺,请教一下它的安装,按照说明书,它必须垂直安装不能水平安装,这样最好的方式只能是打竖装在侧面,这样粘的很不紧,而且说明书特别交代:陀螺不能整个面粘胶,只能粘两细条棉胶,否则无法正常 ...

                                        RCE-500陀螺儀安裝/設置
1.建議感度線接於GEAR(第五動),因考慮六動接收
2.接上電源後不動,等RCE-500陀螺儀藍燈亮後再將電源拔除(拔除電源時盡量勿觸動直昇機)以免尾伺服機中立點移位
3.將尾伺服機擺臂裝上尾舵拉桿後,呈平行裝上尾伺服機
4.將尾舵拉桿另一端的連桿頭,套上尾懸翼控制組球頭,並調整尾伺服器座組,使尾懸翼控制組置於尾主軸中點後再將尾伺服器座組固定鎖緊
5.接上電源,如尾舵有自行移動現象,進入發射器選項Sub trim裡的RUDD微調至不會自行移動後既可
6.確認左右行程到位及相等,如有差距則調整連桿長度既可
7.因FF9出廠時以設定好上下根軸混控,所以比需進入發射器將其功能關閉或歸0
8.因FF9的動作開關可由各人自行設定,所以需確認而GEAR(第五動)開關設定於F及確認開關方向
  (因如果第五動反向,則GEAR(第五動)開關也必須是相反的,很多因不自覺,飛起來尾巴就會往逆時鐘偏移而誤認鎖不住,其實只要切換F開關
   或是進入發射器切換第五動反向既可)
9.進入發射器選項TRVL ADJ.裡的GEAR調整其感度,一般感度是+75%  -75%,視其鎖定情況增減

网友A:
RCE-500粘好後可以用速帶加以固定沒關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E-500粘好後可以用速帶加以固定沒關係的!!

谢谢版大,这句话才是最重要的!呵呵~~

没回答到我的问题啊,此陀螺为什么不能整个面粘?!而401可以?

网友:
我就是整个面贴的,没事!

网友:
不要用索带扎紧!!!一摔机陀螺容易坏!我的就是在重降落后搞坏的,以前没有扎反而没有问题。

网友:
原装的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