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werpro 30A ESC 怎样使用

楼主(2005-12-01):
现在手上有一个bm2480-21,和30A的 电子调速器,现在没有资料,我送pwm信号,50%,100%都没反映,那位可以给我说明一下吗,谢谢

楼主:
谁有经验可以介绍一下

大家谁有调试经验可以共享一下吗,我现在用的是mcu输出pwm,信号部分是5v,电池端是8v,现在调速器输出的波形基本没有,7.8k pwm,125hz pwm都测试过,电机不动, towerpro 30a的电调,

网友A:
格式不对!!!!!
无刷电调要严格遵守遥控器的信号的.
首先你要用的信号是20MS周期的,正有效时间是1.0-2.0MS
其中1.0MS需要100个循环,否则按无效信号处理.
等待100个周期以后就可以启动电调内部电机扫描程序了,然后就可以按电机要求发送和遥控信号相同的PWM给电机了.
这个电调只是能带无刷电机的,没有无刷电机是不会动的.
脉冲至少要有4V才算有效.

楼主:
谢谢提示

引用 网友A:
格式不对!!!!!
无刷电调要严格遵守遥控器的信号的.
首先你要用的信号是20MS周期的,正有效时间是1.0-2.0MS
其中1.0MS需要100个循环,否则按无效信号处理.
等待100个周期以后就可以启动电调内部电机扫描程序了,然 ...

你的意思是说1:19的20ms的脉冲打100遍,然后就可以 输入高频的pwm了吗?是不是这样的,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谢谢你的提示

网友:
找个遥控器和接收机,将信号测一下,可能来得快些。
省一点,可以买个 ,servo adjust,几十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1:19的20ms的脉冲打100遍,然后就可以 输入高频的pwm了吗?是不是这样的,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谢谢你的提示

还不行呀,起步的时候的PWM也是程序设定的,你还要有电机给电调信号,否则电调在0.5秒就停止输出了.
1:19的20MS只是最小油门,要启动你至少要弄个1.1:19以上的信号.满功率就要个2:19的
还有PWM信号只有下半桥才有,上半桥没有的.

网友B:
只要连续输入周期20毫秒脉宽1.5毫秒正负0.5毫秒的标准信号就可以让电调运转的!

楼主:
请教各位

引用 网友B:
只要连续输入周期20毫秒脉宽1.5毫秒正负0.5毫秒的标准信号就可以让电调运转的!

图不能贴
开始循环100次
     ____                               ____
    |    |                             |    |
    |    |                             |    |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_GND

    |<-->|
    1 ms
    |<-------------------------------->|
           20ms
然后连续
     ____                               ____
    |    |                             |    |
    |    |                             |    |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_GND

    |<-->|
    2 ms
    |<-------------------------------->|
          20mas
s是不是这样的理解,希望各位给予帮助,谢谢

我的邮件地址 eakliu@163.com,ru如果有什么可以说明的资料可以发给我,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不能贴
开始循环100次
     ____                               ____
    |    |                             |    |
    |    |                             |    |
___ ...

是这样子的,
电调上电后,会对油门信号进行自检,如果油门低于最低点(即油门有归零),这个自检时间一般会有 1-5秒,各个品牌的电调不一样,只有确认油门归零,然后推油门,才可以启动马达。
如果油门一开始没有归零,就推油门,是不会启动马达的,(这个叫做安全上电功能,即电调上电时,不管油门在任何位置都不能启动马达)

用信号来说呢,就是,你得先用第一个图的信号先输它个,1-5秒,然后,再将油门加起来(最好要一个柔加速的过程比较好些,以模拟出手推油门的信号),加到最大,即你第二个图,就可以了。

实际应用的话,还是买个 servo adjust 来用,E-SKY 的,5IMX 就有卖。(不管你是学习还是自已想做一个类似的产品,我觉得搞个现成的产品来参考都会快很多)。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

谢谢各位帮忙!问题已经解决,是电调坏了,郁闷,去换了一个,现在一切正常,
再次感谢提供帮助的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