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车,请赐教!!

楼主(2005-12-01):
我想买一个平跑车,最好不带遥控,因为自己准备安装futaba t2dr的遥控装置,要求转弯和速度都可比例条件,反应灵活,但速度可以较慢(有人走路的速度就可以),载重2、3斤左右。请问有没有合适的车?
海博星的1:10平跑遥控模型车有没有卖空车的?
请各位多多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用玩具车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买一个平跑车,最好不带遥控,因为自己准备安装futaba t2dr的遥控装置,要求转弯和速度都可比例条件,反应灵活,但速度可以较慢(有人走路的速度就可以),载重2、3斤左右。请问有没有合适的车?
海博星的1: ...

我有的!!!联系我电话13355951237
车子在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e=1&highlight=

楼主:
谢谢RC[一族]!!!不过我要买电动的,油车不会玩啊!

网友:
呵呵!!三叶的发动机很好调试的!!!

楼主:
GD Bullet 的特性(RTR):
日本PC材料1/10車殼配貼紙
FM發射器及接收機 + 1舵機 +电调
強化防撞海綿
2.5毫米FRP 底板及二樓板
油壓避震使用密封鋁合金避震油壓桶身配合桶式彈簧
雙皮帶全四驅動力傳輸系統
前後可調走珠差速
全車走珠軸承
符合國際1/10電動房車賽制的188毫米輪距,258軸距
另備加強零件可升級至競賽型號

588元,去除遥控器488,大家觉得怎么样??用4vf遥控可以吗?

网友:
楼上的那款车和青松的差不多!它的变速是机械的,3种速度变化时很明显的!

楼主:
请问,买车到底需要看哪些参数?买一个空车(不带遥控器),到底应该有哪些配置?

网友:
大家发言!

网友:
电车前期投入很厉害的!

网友:
我喜欢电调,不喜欢机械变速!

楼主:
谢谢各位,车买到了。田宫1:10电动平跑。784RMB。用4vf遥控,相当灵活。可是车的电池太滥了,还要另外再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