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轴的再改进

楼主(2005-12-01):
轴的后段车成2.5,再扳点M2.5的丝

铜头根部挑上一刀,方便浆能旋到底

用锡把铜套和轴焊在一起

装好浆的样子,后面压棵2.5的螺母,急减速浆也不会掉

拧上螺母的样子

本来想做成个子弹头的螺母,但加工的老头要价太高,没舍得做。

网友:
不错啊!想不到老贾也是节俭主义者啊!

网友:
这次 那师傅又收25吗?哈`

网友:
怕浆掉为什么不滴一点点502在螺母那?
要换浆也很容易啊,我们就是这样的,也不见有什么损伤.
不知道对不对,大家说说

网友A:
502强度够吗?无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2强度够吗?无刷啊```

觉得不够可以双螺母吧...

网友B:
兄弟502不是哪里都能用的,万一滴到轴系后悔都来不及了。

网友C:
502接触水之后强度就不够了~根本满足不了需求~螺丝胶是很不错的~
螺母可以用自锁~买几个自锁多花的钱比一个桨少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兄弟502不是哪里都能用的,万一滴到轴系后悔都来不及了。

谁叫你这么不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谁叫你这么不小心??

神仙都会出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02接触水之后强度就不够了~根本满足不了需求~螺丝胶是很不错的~
螺母可以用自锁~买几个自锁多花的钱比一个桨少多了~

502接触水之后强度就不够了,你试过了吗??
而且你出错了,你不知道怎样怎样除去502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502接触水之后强度就不够了,你试过了吗??
而且你出错了,你不知道怎样怎样除去502吗?

热水一泡502就开~
502你可以泡水试试~我们只有应急的情况下才会用502做短时间应急固定~
固定螺丝该用什么就用什么~现在有螺丝胶~也不贵~而且502是很稀的液体~正像耐久说的~如果真的是因为着急~一不小心进了轴系或滴到船上怎么办?神都会犯错~何况是人呢~
环氧树脂不怕水~强度高~但是我没见有人用环氧固定桨~那个就是麻烦~但相对502保险~
有一个问题是你忽略的~螺旋桨的旋转方向~如果是本身桨带螺丝口的桨~即使502强度不够在船正常前进的情况下螺丝口是越跑越紧的~只有突然停车、碰撞或倒车~才会体现出来问题~所以问题你可能还没有发现~
说实话~现在的502~我们买的还是北京2化的正品呢~除了手什么都粘不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502接触水之后强度就不够了,你试过了吗??
而且你出错了,你不知道怎样怎样除去502吗?

引用 网友C:

热水一泡502就开~
502你可以泡水试试~我们只有应急的情况下才会用502做短时间应急固定~
固定螺丝该用什么就用什么~现在有螺丝胶~也不贵~而且502是很稀的液体~正像耐久说的~如果真的是因为着急~一不小心进了轴 ...

曾经有个模型老师,把手上涂满502然后放在水池里泡(很多人认为他神经病)
结果证明502确实能被水化开或是导致强度减弱

每样东西都有自己的用途
502就不是用来紧螺扣的
1可能会强度不够,2不便清理,3对某些金属有腐蚀作用
(若干年前用平口钳剪涂了502的棉线结果钳子上出了两缺口)

推荐忆之伤这个502,很好用,至少不会除了手什么都粘不上:

网友:
可以试试螺丝胶啊,很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曾经有个模型老师,把手上涂满502然后放在水池里泡(很多人认为他神经病)
结果证明502确实能被水化开或是导致强度减弱

每样东西都有自己的用途
502就不是用来紧螺扣的
1可能会强度不够,2不 ...

丫头~我现在不贴销子就不用502~502有一个国内的牌子的也很好用~美术馆那就有卖的~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