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楼主(2005-12-02):
请问模友们无刷
电机
一定要锂电用吗?用镍氢
电池
能用吗?两者的效果如何.只是锂电飞行长.镍氢飞行时短的区别吗?别外36号机是用的什么型号的无刷电机和电调?无刷的有刷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电池用什么都可以,只不过镍氢的容量小,重量大,而且放电能力不行,与锂电有很大差距。所以配合无刷最好使用锂电,能够充分发挥锂电的性能。
我没有36号机,所以不知道它用的什么电机和电调。
无刷和有刷的区别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明白的,建议楼主去百度搜索引擎里面搜索一下,先补课一下电机原理吧。或者在论坛里面查查老帖。

网友B:
镍氢不是放电不行!
关键还是重量的问题!

网友C:
镍系电池的放电能力应该强于理电的

网友D:
针对36#机在改无刷后用原来的镍氢电池是可以的,但是飞行时间会小于锂电,大于有刷。
36#如果是配原厂的东西,那应该用180无刷电机和20A或30A电调。
无刷和有刷的最大区别就是,无刷是不用电刷的有刷是用电刷的。哈哈,工作原理从略啊。哈哈。

网友E:
无刷就是效率高一点,有条件可以用,没有无刷有刷一样飞

网友F:
我更换了原厂无刷.30A电调.但是电池还有电的情况下电机突然停转.在十几M高处急下,重伤了不知是什么事.请各位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