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升级

楼主(2005-12-02):
我的36号机.我想升级韩国的hitec的六通摇遥器.我用的是有刷碳刷
电机
.能接上它的接收机吗?是不是一定要无刷电机和电调才能用.无刷电机一定要用锂
电池
吗?用镍氢电池可以吗?请那位模友答复.谢谢.

网友A:
接收机是通用的设备,无论有刷马达还是无刷马达,接收机直接连接的是电调,电调再去控制马达。有刷电调和无刷电调都可以连接接收机的。
电池用什么都可以,只不过镍氢的容量小,重量大,而且放电能力不行,与锂电有很大差距。所以配合无刷最好使用锂电,能够充分发挥锂电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