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保护

楼主(2005-12-02):
过充和过放是锂电的一大公敌,用上好的充电器就不用担心过充,而过放就必须靠自己小心使用。将电池拿出来,接上万能表你才知道是否有过放,此乃被动保护方式。
    要延长锂电的寿命,必须要主动保护。我们需要这样的一种装置:和电池连接在一起,飞机仍在天上翱翔时,电压一旦接近某一设定的数值时,这个小玩儿就会闪灯报警。
    和电池的连接,最好接在平衡冲的接口上,这样我们就可以对每一片电池进行精确的监测。
    这东西对于现代电子技术来说应该是小菜一碟,希望有人尽快搞出来,造福广大航模爱好者。

网友A:
这是电调的基本功能啊,而且现在好盈的新电调还能检测单节是否过放,更加可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调的基本功能啊,而且现在好盈的新电调还能检测单节是否过放,更加可靠了

不是啊,我看好多模友的鸡鸡没电了,电调保护断电,鸡鸡会摔得很痛苦啊
楼主的意思是没保护就闪灯报警,对不对?

网友:
锂电池对于模型用途来说,确实是个脆弱的东西。但是众观所有电池,基本又可以说锂电是最合适的电池,铅酸,NI-XX 电池太重了,燃料电池又太贵了,并且还未广泛应用,其它不可充电的电池就更划不来了。
所有电池拿来对比一下,还是锂电最好,起码目前是。

锂电是目前最轻的电池,但用在模型上也是最脆弱的电池,这不能怪锂电,只能怪模型动力要求太高, 又要轻,又要大 C 数放电。并且还要串起来,以达到更高的电压。像民用的锂电则没有这些问题,像手机用的锂电,一块电池用到手机淘汰了也还可以用是正常情况(几百个循环),用不到则说明电池有问题。
正因为锂电池用于动力领域还存在这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并且还有安全方面的考虑,所以目前像电池大厂,三洋,东芝等则没有生产大容量大C 数的锂电,基本是我们和台湾生产。其实市场不是问题,像现在电动机车越来越流行,发展很快,为什么很少很少用锂电?正因为这个市场需求,世界上很多大厂都在研发更实用的动力电池,但这种基础研究是很费时间和投入的,就今后的几年时间里面,锂电用于航模领域必将成一个很快的上升趋势,这两年电动模型的发展就可以很好的反应这一点。
也正是这样,锂电不管从制造技术学是应用技术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和积累了一些经验。
锂电容量从几百 MAH,到 1千多,2千多,现在还有 5千多的,甚至更高的。
5C 到 8C ,10C ,12C ,15C ,20C ,
充电也从之前的串充,到现在的并衡充。并且对充电电压的限制也有了更高的认识和控制。
放电保护方面则也经历了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设定电池节数及截止电压,这种方法太过古板,是最古老的办法。
第二阶段:自动将电池输入电压乘以60%---70%,这种方法,则比较灵活,但是要求一定要充饱电后再用,不然很容易导致锂电过放。适于于 NI-XX 电池则不怕。
第三阶段:自动检测电池颗数,然后根据电池颗数,算出保护电压。因为每节锂电的可应用范围为 3.2V ---4.2V,所以 不管充饱还是没有充饱电,2节,3节,4节锂电的电压范围分别是,6.4--8.4V,9.6--12.6V,12.8---16.8V,可以看出 2节,3节,4节锂电的电压范围没有重叠。所以这种方法比第二种方法更进一步,但是就是要求锂电电压一定不要低于 3.2V (只要不是飞得没有一点电了,然后拔下来又马达用的话都不会出问题,因为锂电用得没电了,放一会,电压都会升到 3.2V--3.5V 左右)
第四阶段:平衡放电保护,即利于锂电的平衡充电口,检测出每节电池的电压,只是有一节电池电压不够了,就开始保护,这种方法,对于电池节数则是可以绝对准确判断了,并且一开始没电就可以判断出来,并且即使容量不太一致的电池组也可以很好的保护。

锂电技术越来越成熟,也将加速锂电应于于动力领域的应用,刺激市场。
但是锂电确实是很娇贵的东西,需要用户好好呵护(对于用户来说,就是充电和放电两方面),这也就是为什么同样的电池,有的人可以飞 100次,有的人可能只可以飞 10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啊,我看好多模友的鸡鸡没电了,电调保护断电,鸡鸡会摔得很痛苦啊
楼主的意思是没保护就闪灯报警,对不对?

其实这种断电保护,不一定是电池低电所进行的断电保护,因为设计者还是知道的:(一架飞机摔下来的损失比一块电池过放的损失大,特别是直机就大得更多了),
所以电池保护方式一般是采用柔性断电的,即降功率方式。当然,很多电调都是还是有直接关断这种保护方式的,这个需要用户自已根据需要选择设定。

电调断电保护有很多原因,
1.电调过热,导致 稳压IC/cpu 过热保护。
2.遥控信号受到干扰。
3.电机或电池线绝缘不好,偶然一下造成短路,导致CPU 复位。
4.电机和电调不兼容,造成失步。
5.电机过热,磁铁磁性消失,动力骤减。
6.机械方面的。
很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啊,我看好多模友的鸡鸡没电了,电调保护断电,鸡鸡会摔得很痛苦啊
楼主的意思是没保护就闪灯报警,对不对?

保护分成直接切断和降低功率两种,一般电调都可以设置.如果设置成降低功率,就能及早发现,不会摔机的

楼主:
按上尉的意思,我们只能买好盈一家的电调了,我的建议能另大家有更多的选择。一旦闪灯报警,我们就选择降下,根本不会有断电摔机的机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上尉的意思,我们只能买好盈一家的电调了,我的建议能另大家有更多的选择。一旦闪灯报警,我们就选择降下,根本不会有断电摔机的机会。

俺可没这个意思,你的要求绝大部分市场上在卖的电调都能实现,属于基本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上尉的意思,我们只能买好盈一家的电调了,我的建议能另大家有更多的选择。一旦闪灯报警,我们就选择降下,根本不会有断电摔机的机会。

对头!
我就是这个意思,把断电摔鸡消灭在萌芽!

网友:
其实现在市场上在卖的电调,基本上都没有因为电池没电而摔机的危险,楼主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的

网友C:
,我一直喜欢听模友的需求,说不定就是个很好的创意。不过厂家可能无法全部实现模友的要求就是,,因为还会有很多的因素要考虑的。不过发光,报警什么的,主要是:怕光不够亮,声不够大。
要够亮,够大声,估计得加重蛮多的。

不过柔性断电确实是普通功能,国外的像凤凰,MGM,JETI 早都有了,国内的 ,好盈,ELE ,ASSAN 也都有的,都是可以设定的。
亚拓的是间歇断电,也不是一下断掉。

网友:
鸿飞就在卖电量显示器阿,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喜欢听模友的需求,说不定就是个很好的创意。不过厂家可能无法全部实现模友的要求就是,,因为还会有很多的因素要考虑的。不过发光,报警什么的,主要是:怕光不够亮,声不够大。
要够亮,够 ...

按说不会增加多少重量吧,通电自闪的LED,自鸣器都有的,很小,
控制电路也不复杂,试试吧,可以增加卖点!

楼主:
我觉得大家还未了解我的原意,只怪自己没有说清楚。
这个东西只是低电压闪灯报警,不涉及直接切断、降低功率和电量显示。
在飞行过程中,一旦看到闪灯,我们就主动将飞机降下。除非你是闭上双眼玩飞机或口袋里有大把米。
人脑能够作出的判断,就不必交由电脑来决定了。
这是最简单、最经济、最有效的保护方式。
当然我并不排斥类似好盈电调的电脑自动保护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