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号和X400

楼主(2005-12-02):
请问大家36号和X400有什么区别.我是指空机.它们配什么摇遥设备好.

网友:
不在一个档次!潜水的结论

网友:
飞机还是要靠调试
调试好了性能都不错
36号适合飞航线
x-400适合飞3d

网友A:
36 属于防制的T-REX 450的产品 ,零件主要是测绘后加工,所以会有一综合的误差,精度会差一些。
基本上与X400不是一个档次的产品。不过价格比较便宜。

网友B:
老兄你弄错了吧
36是zoom系列的皮带改进型
只是采用了450的双层齿盘设计
其他的血统都是zoom系列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36 属于防制的T-REX 450的产品 ,零件主要是测绘后加工,所以会有一综合的误差,精度会差一些。
基本上与X400不是一个档次的产品。不过价格比较便宜。

36#确实是有一些综合性的错误...但是第3版的精度会差???这样的评价不中肯....偏向X4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兄你弄错了吧
36是zoom系列的皮带改进型
只是采用了450的双层齿盘设计
其他的血统都是zoom系列的哈

不好意思,华XXX防的型号太多了,所以有 点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