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BEC的正确安装方法

楼主(2005-12-02):
使用高电压(如14.8V)的直升机,电调是不能支持多个
舵机
的,这时就需要使用外接(独立)BEC供电。
具体的连接方法是把电调的正极(信号线的中间那根线和接收机断开),再照图的方法连接BEC。
请大家参考这张图.

网友A:
看不懂,ESC,UBEC是什么

网友B:
ESC 就是我们说的电调
UBEC就是给接收机、舵机和陀螺仪提供电力的独立式电源适配器
ESC和UBEC都接到电池组上,ESC专门为电机提供电力。
ESC和UBEC的地不接起来也可以的。

网友A:
谢了!
请问电调是不是相当于一个小的没有整流的变频器?
无刷就是一种变频交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