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得到一个基准电压!!!!?

楼主(2005-12-02):
我的万能表被我调乱了,如何才能得到一个基准电压!调回准确的数值!
试过电脑主板上的电压显示,但不敢公为。误差有0.05V的话我的新充电器就做不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1403

或TL431等精密稳压IC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万能表被我调乱了,如何才能得到一个基准电压!调回准确的数值!
试过电脑主板上的电压显示,但不敢公为。误差有0.05V的话我的新充电器就做不成了。

你找一个毫伏表或是一个经过年审校准的数字万用表来比较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找一个毫伏表或是一个经过年审校准的数字万用表来比较就可以了!

楼主:
只有njvincent明白我要问的!!还有没有更方便的

网友C:
到电子市场买一个"精密基准稳压集成电路"内部带温度补偿功能,如果精度不要求特别高几块钱就搞定,接上5V直流就能用,够简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njvincent明白我要问的!!还有没有更方便的

性能跟价格是成比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电子市场买一个"精密基准稳压集成电路"内部带温度补偿功能,如果精度不要求特别高几块钱就搞定,接上5V直流就能用,够简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电子市场买一个"精密基准稳压集成电路"内部带温度补偿功能,如果精度不要求特别高几块钱就搞定,接上5V直流就能用,够简便吧.

不知道该IC的精度是多少,一般民用数字万用表的精度是20V量程档的误差是0.02V。
楼主你拿一个新的五号碱性电池到专卖仪表的地方拿个专业的数字万用表或毫伏表测量一下电压,把电池那回家去作为基准电压就可以了,这种方法最大的好处是方便和不用花钱!

网友:
精密基准稳压集成电路的输出电压一般为1.240V或2.495V,误差0.5%,大量用于各种仪器作为内部基准比较电压,数字万用表里的基准即源于此,且具有温度补偿功能,3楼说得对TL431就是典型,还有TL432,三脚封装形式,一般电子市场都买得到,另外说一下,该集成电路各大厂都生产,型号除代表厂家的英文不同外基本都用431、432的编号

网友:
431, 432 精度不够当仪表的基准的.

网友D:
万用表档位较多,除非对内部电路比较熟,最好拿到计量局去验一下。
验表其实不如买个新表,几十块钱,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万用表档位较多,除非对内部电路比较熟,最好拿到计量局去验一下。
验表其实不如买个新表,几十块钱,很便宜。

我的是数字表要几旧水!几十块新的也不一定准啊!
有个朋友修手机的,已调好了!!

网友:
我的两块万用表,测同一块电池,有0.5V误差。没办法只好买了个军品级的15V电压表头4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