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买450,请问玩过的朋友如何配比较好。

楼主(2005-12-02):
我初步想法是
动力部分选:套装:A.K.E 450TH + 凤凰35A无刷电调 + VK第2代11.1V/1600mAh锂
电池
原价:298 + 758 + 328 = 1384元 现价:1200元
机体买普通版,升级十字盘和璇翼头
想办法用401陀螺上一个高速数字6克
舵机
电动我不太会,不知道省电要注意那一些配置。

网友A:
建议用2200MAH 10C以上即可

网友B:
想办法用401陀螺上一个高速数字6克舵机
6克?最小的FUTABA9650数码舵机也有20多克.....

网友C:
疯了,328元的VK电池,把你的脑袋砸个好大个包!
建议你考虑ele EP系列电池,性价比好得多!

网友D:
飞3D搞几个好电池,练悬停ELE1600 10C--鸿飞2200 12C就很好了。

网友E:
凤凰的电调价格太贵,还不如用好盈或亚托电调,一样好用!要是你是“款”就当我没说过好了!

网友F:
VK电池最没意思,还不如买ELE的或者鸿飞的,性价比好太多了

网友G:
电调用亚托25a或35a电机用亚托430(凤凰电调太贵,亚托430电机很不错).
舵机用hs55*3+hs56*1,hs56用在尾舵上(如果有银子四个全用成hs56).
电池用鸿飞1700或2200(1700的我没用过。2200的我有三块,每块都以经用了快90个循环了还很好用).
以上是我的配置。仅供参考.

楼主:
我已经买了450se在李鸿飞那里买的,多几天能到,我用的是ff9请问各位,我没有直流钳表,你们能不能把你的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告诉俺,另外新电池拿来了,开始要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