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延长电调和电机的电源线,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2005-12-02):
我想把电调放在飞机坐仓里,但是和机头距离太远,电源线不够长啊,需要延长,这个有什么要求吗?会不会发热大?对电机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把电调放在飞机坐仓里,但是和机头距离太远,电源线不够长啊,需要延长,这个有什么要求吗?会不会发热大?对电机有影响吗?

没什么影响,线长了,线压降会大些,不过小电流则不太要紧。电调保护可能会过早些,将保护点调低即可。(不过线不要太细哦)

楼主:
呵呵,我的电调是辉盛的30a电调,好象不能设置保护电压,邮购来的电调连说明书都没有啊。另外我的飞机用了四个9g的舵机,看到帖子上说电压越高舵机的数量越少。我用的是1900mah的ele11。1v电池,只能用3个舵机吗?这下问题可大了,舵机不够了啊!(副翼两个,方向舵一个,升降舵一个)
下次买就坚决买好盈的了,看到论坛上好盈的电调口碑很好啊,以后升级就是他了

网友:
电机功率不大的话没什么问题的,保护电压也不用调的,一般飞行影响不大,最好用粗一点的线。
接四个9g小舵机没有问题的。
电调给设备输出的电压都是模拟降压的,就是说电调上浪费的电是和电池电压和5V的差值成正比的,所以电池电压越高,带舵机能力越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