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KE 450HT求助

楼主(2005-12-02):
我买了一套AKE 450HT加好盈28安电条飞固定翼,请问各位大侠应该用多大的螺旋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了一套AKE 450HT加好盈28安电条飞固定翼,请问各位大侠应该用多大的螺旋桨????????

这颗电机比较适合飞直机呢,如果用来飞固定翼最好过减速齿,再配个1060右左的桨,如果直驱的话,应该要用高速桨。如果你要用直驱的话,我帮你测个数据出来。

楼主:
谢谢,我就要直驱,过减速太麻烦了,要多买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就要直驱,过减速太麻烦了,要多买东西

用的电源 (8V 输出,相当于2节锂电),70*40的桨(8040改的),全速电流有 25A ,800克的拉力,200W 输入,4克/W ,不错呢,,如果过减速的话,用三节锂电可能更爽些。

楼主:
谢谢,我用的是9.6伏的镍轻电池,可以用多大的桨,减速组用哪个产品?

网友:
這顆是2950kv  屬高轉速,直驅的話,用4吋槳.剛好.可以用3s
如果要用大槳請過減速組,國外有作數據可以去看看

http://www.justgofly.com/tech_450TH.htm

http://www.trextuning.com/450th.php

网友:
我用ELE的28040外转,直径28MM,重量57克,KV1000左右,直驱1047桨,11。1V锂电,最大油门电流18A,拉力960克,实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