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冰峰雷电450TH高效率电机的质疑

楼主(2005-12-02):
为什么不公布该电机的技术参数?如公布静态电流与内阻,学过物理的人就基本知道效率是多少了
一味的说温度低来对应说效率高有用吗?如一个30W的电机内部搞了个相当于20W的风扇来吹温度是低了,但你能说效率高吗?

网友:
飞行时间的确是长了,这应该也是效率的一种表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公布该电机的技术参数?如公布静态电流与内阻,学过物理的人就基本知道效率是多少了
一味的说温度低来对应说效率高有用吗?如一个30W的电机内部搞了个相当于20W的风扇来吹温度是低了,但你能说效率高吗?

静态电流?内阻?
请你用你学过的物理知识告诉我无刷电机的这两个参数如何测量,并如何用这两个参数来计算它的效率?无刷电机是一个交流电机,要计算他的效率也比较复杂,最简单的方法是(W输入-W输出)*100%=效率。比如在理想的状态下有一个马达的效率是90%的话那剩下的10%就基本上就是转变成发热了,要是效率是80%的话就有20%转变成发热了,所以说温度低的马达的效率高,温度是反映马达效率的一个表象!

楼主:
无用功率=静态电流*电压+工作电流*工作电流*内阻,其它的不用我说了吧

网友:
但你还没有回答我静态电流怎样测量?你这样计算表面上看可以,但实际上行不通!影响马达效率的还有很多的因素,比如磁铁等……。好像马达是可以等效成一个无源电路,它的静态电流跟驱动它的电调有很大的关系!要计算马达的效率要是用你的方法来计算就要假设驱动它的电调是工作在理想状态……等等一系列的因素!
你的方法用来计算一下变压器的效率还是可以的……!!!

网友:
铁心的涡流损耗是很大一部分,电流大了损耗也会变大,静态时损耗小。

网友:
带同样的负载,同样的转速,谁的电流小,谁的效率高.不过没有哪个电机效率高低说,不严格,电机有转速效率曲线.400,420,450TH,的效率多不高,因为硅钢的饱和磁感为2.1T左右.大负载下不饱和才怪,我的电机6A的情况下660G的机机随便悬,不过电机有110G.

网友:
测量电机上的电压和电流就知道电机的输入功率;测量负载的转速和扭矩就知道输出功率;二者之比就是效率,管它铁耗铜耗摩擦损耗都在里面了,只是测扭矩麻烦点。有那么复杂吗?

网友:
7,8楼说的没错,因为电机的效率会根据负载和转速的变化而变化,不是一个恒定的值,电机效率只能用效率曲线来表达!我看楼主还是再回去学学物理再来质疑吧!

网友:
负责任的厂商应该提供电机的扭矩-效率曲线,连买个话筒盒子里都有频响曲线。

网友:
楼主请厂商提供数据是对的, 就算他对电机了解不够深. 各位也不用这么刻薄吧 ?

楼主:
是否这里有职业枪手?我贴一个标准的无刷电机数据给大家看,一看就明白

Number of cells
6-10

RPM per Volt

Maximum recommend speed (min-1)

Maximum speed (min-1)

Maximum efficiency (%)
approx. 81

Current of maximum efficiency (A)
10-25

Short time currrent (A)

Internal resistance Ri ; (mW - miliohm)

Dimensions - diameter/length (mm)
36,5/48

Shaft diameter (mm)

Number of turns

Weight of drive unit (g) 170

Recommend propeller range
APC 9/5 - 14/5

Maximum weight of glider (g)

Maximum weight of acrobatic model (g)

网友:
外壳漂亮,内容不咋地

网友(2006-01-23):
楼主啊,严重支持你,分析楼上枪手不少
而且TMD太不道德,楼主即使有什么理论上的错误,也没必要以这种态度来回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