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把我难住了,高手来指教啊

楼主(2005-12-02):
我用的辉盛30a电调+ele1900ma11.1v的
电池
。看到帖子上说电压越高能接的
舵机
数量越少,11.1v只能接三个舵机。可是我的飞机是用两个舵机来分别控制副翼的,这样下来一共就得4个舵机了(我用的是9g的),连洞都挖好了,这下可怎么好啊?哪位高手能帮忙解决啊

网友A:
你试过没有?别听人家傻吹啦!

网友B:
谁说不能用4个舵机的啊!

网友C:
电压的高低与舵机的多少没有关系吧?!!!联上吧,肯定没事,有事你来找.....呵呵

网友D:
接舵机的多少只和BEC的输出负载能力大小相关,与电压没关系的,你上面的配置接4个9克舵机没问题

网友E:
先试试再说

网友F:
也不是没有关系,电压高BEC的稳压IC要承受更高的压降,大电流发热会比较厉害,所以才有高电压减少舵机数量的说法,因为谁也不想飞在天上BEC电路挂掉……

网友G:
实贱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

网友H:
没有问题的!至少我觉得!

网友C:
在电调允许的电池数目内,应该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