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机玻璃加工方法!

楼主(2005-12-03):
1、有没有办法在长度约100mm或更长一些的有机玻璃棒上打孔(孔直径3-5mm),并保持孔壁的光洁和透明度?
2、有没有办法在有机玻璃上加镀透明导电膜?如果可以镀导电膜的话在这种有机玻璃内孔上能否镀?

网友(2006-01-26):
问题1:只能用雕刻机了,机械的机器要用火炎抛光机抛光(广告公司有),或用激光打孔,不用抛光
问题2:这个问题俺不懂!

网友A:
我知道一个抛光的好办法,牙膏

网友:
都没问题。
激光切割机加工出来的断面平整光滑,满足你的要求没问题。
那些做薄膜开关加工的企业都有能力在各种材质上镀透明导电膜(其中包括有机玻璃、玻璃等)

网友:
哦!忘了告诉你,做薄膜开关的企业在电子市场里都有营业柜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一个抛光的好办法,牙膏

我只用中华牙膏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我有个办法,不过要降低孔的精度

先用常规方法,钻出孔,然后用棉签蘸天那水涂上,干后多涂几次,光洁和透明度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