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制作构想

楼主(2005-12-03):
利用目前市场上非常成熟的无线数据传输IC,如瑞典的NORDIC公司的IC,它采用FSK编码,可跳频,400M频段,发送距离可以高达1000M,再用MCU做遥控器控制检测,买两个游戏用的摇杆,每个通道的精度完全可以做的很细,因为可以自己定义通信协议的格式,并且全是数字传播。
    估计了一下,这样的方案做下来应该成本控制在300以下(单发射机,接收机同样的原理),但是功能确是可以很强大的。特别是自己可以定制MCU的软件,想实现什么功能只要改改软件就可以了,要做多少通道都可以,因为传输的是数据链。难点就是在于无线传输的天线设计,设计不好的遥控距离和干扰都会比较大。
    请各位高手评点一下。

网友:
choiyee :天线设计不是问题,数据链传输也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接收端输出的信号必须与现有的舵机电调完全兼容;数据传输的速率肯定足够;按照你的方案,大概销售价格低不下来。

楼主:
用MCU控制舵机其实蛮简单的,就是不知道各个厂家的舵机电调是否都差不多,不过这也不难,多试几次就了解了。
现在买一颗无线传输IC的价格也就在20-40之间,两个游戏摇杆价格100x2,电子部分大概在100以内可以搞定(包括PCB制作),所以成本在300以内还是可以实现的。
如果想要加LCD的显示的话,那就要多掏点钱了。
有数据链的好处就是在于你可以双向通讯,可以在遥控体上装一些传感器,实时发送数据回来。并且你可以扩展很多功能,如智能模糊控制,航迹记忆,自动导航,如果你愿意,机器人都可以实现
据我了解,现在的传输IC的传输速率一般在20Kbit/S到400Kbit/S之间,所以扩展的空间是相当大的。

网友:
它需要解密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MCU控制舵机其实蛮简单的,就是不知道各个厂家的舵机电调是否都差不多,不过这也不难,多试几次就了解了。
现在买一颗无线传输IC的价格也就在20-40之间,两个游戏摇杆价格100x2,电子部分大概在100以内可以搞 ...

照这样算,现在的遥控器也不应该这样贵。商品的价格可不是工本加成本这样简单,看看药品就知道了

楼主:
成本不会贵到哪里去的,真的
不过话说回来,能做出这么高级的遥控器,谁还会在乎那点钱呢,呵呵

网友A:
没有你想像的那么简单。我自己做的四通道的。主机做好了。数据传送也可以了。就是从机那里不好搞。因为不是普通PPM信号,要从单个I/O口输出控制信号的话单片机里面定时器就不够用了。摇杆倒不用那么多钱。买两个高级游戏手把上的电位器就可以了两轴的。如果牌子好的话精度也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从机那里不好搞。因为不是普通PPM信号,要从单个I/O口输出控制信号的话单片机里面定时器就不够用了。

这样子阿,看样子从机那里得选一个高级点的单片机了
对了,舵机的控制是什么方式阿?我不记得了

网友:
你们都没说到点子上,自己做来玩可以,但是想获得无线电管委会的许可证当商品卖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了,管委会规定遥控模型的频段只有那么几个,所以你根本不可能做出来卖,被人告了你就等着吃官司吧!

网友B:
1瓦以下的发射机可以不用登记!除非你用了不该用的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瓦以下的发射机可以不用登记!除非你用了不该用的频率!

他用400MHz的芯片呀!当然是违法的了。而且现在一般的控制芯片都不能控制100MHz以下的频率,所以我的设备还是用分立芯片来做的。要不然早就用集成的片子外部加滤波就好了。
但是那是不可能的!而且1W以下的继承功放也不好找!

楼主:
功率根本不到1W,所以没有这个法律的问题
而且这个距离不是通过加功放来提升的,只要采用合适的发送天线和接收天线,基本上空旷的地方可以达到1.6KM的距离,这是通过实践测试的数据

网友:
大力支持,免费供你电子元器件。

我有很多旧电路(还能再搞几吨来),全是日本货。拆卸的电子元器件大部分能用。
QQ170546949
成功了,帮我做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率根本不到1W,所以没有这个法律的问题
而且这个距离不是通过加功放来提升的,只要采用合适的发送天线和接收天线,基本上空旷的地方可以达到1.6KM的距离,这是通过实践测试的数据

你没看工作频率么?我都说过了,遥控模型的频率只有那么几个,最高150MHz,你认为你能做产品么?而且国内的遥控模型品率只有27,36,40,72这4个频段。做来自己玩每人管你。去看看无线管委会的相关规定吧!如果做产品劝你打消念头。你不是中央领导,你不可能让管委会给你该规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这个无线数传模块不可用
而是目前这个模块不能用于航模~~~
哎~~~

我倒想问问,为什么有1.6KM传输距离的无线传输IC不能用于航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倒想问问,为什么有1.6KM传输距离的无线传输IC不能用于航模?

兄弟,晕死了,我不是在上面给你说得很明白了么!不是速度和距离的问题,是频率的问题。你选的IC工作频率太高了,不符合法规,没法作为产品来做。自己可以做来玩。而且遥控器的控制距离也不是由发射IC控制的。你以前学过高频电子没有?要是没有建议你看一下,搞遥控器对高频电子要求很高的。并不是一片专用无线IC就可以简简单单给搞定的。还是有好多需要注意,需要修改的。你能不能吧那个IC的型号贴出来。我们可以帮你看看,如果你要是做来自己玩的话。如果你要是想做产品那就不必了,没意义了。

楼主:
高频电子还好啦,以前做收音机拿过国家二等奖。
至于为什么选用一颗专用无线IC,看看手机里面就知道了,基本上都是专用的IC在做高频的事情。
如果你的功率不需要很大,很多事情都是可以交给集成IC来解决的,而且比你的分立器件可能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频电子还好啦,以前做收音机拿过国家二等奖。
至于为什么选用一颗专用无线IC,看看手机里面就知道了,基本上都是专用的IC在做高频的事情。
如果你的功率不需要很大,很多事情都是可以交给集成IC来解决的,而且 ...

老兄,您真是一根筋,我不晓得专用IC好呀,我找了半年都没找到能用的,你知道么,你找的那个根本就不能产品。劝你别白费精力和金钱了。自己做着玩没问题,而且还只能偷着玩,别人家发现了你就没法玩了!

现在的专用IC就不能做遥控器。频率太高,太高!一般都是100M以上的频率,再说一遍专用IC就不能做遥控器。频率太高,太高!一般都是100M以上的频率。

遥控器要求的频率必须在100MHz以下,必须在100MHz以下!

绝对不能做产品。绝对不能做产品。

可以做来自己玩!

楼主:
其实这颗IC卖的真的很多了,现在很多场合都在用,象什么无线抄表啦,家庭网络啦,甚至是智能门牌等等,如果象老兄所说,那别人也赚不了钱了,对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这颗IC卖的真的很多了,现在很多场合都在用,象什么无线抄表啦,家庭网络啦,甚至是智能门牌等等,如果象老兄所说,那别人也赚不了钱了,对吧

***规定不能用在航模上,其他不管你,懂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这颗IC卖的真的很多了,现在很多场合都在用,象什么无线抄表啦,家庭网络啦,甚至是智能门牌等等,如果象老兄所说,那别人也赚不了钱了,对吧

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能用来做遥控器。别的没人管你。做遥控器就不能做产品。你可以找一份民用无线电法规看看。上面规定了十几个频段,这些频段才是受法律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规定不能用在航模上,其他不管你,懂不?

不仅仅是***规定不能用在航模,国外同样也规定不能用在航模上。出口国外的遥控器只有27MHz的不需要准入证,其他的都需要。上百M的除了150MHz以外其它的都拿不到准入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