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双级涡轮增压器发动机

楼主(2005-12-03):
先利用低压涡轮压缩机进行第1次增压,再利用高压涡轮压缩机进行第2次增压。

网友A:
当然可以,只不过气流的通路要转大弯,有损耗。

楼主:
有公式可以计算损耗值吗?

网友B:
二级或多级增压在真正的发动机上应用的很普遍。在模型发动机上就不宜(结构复杂了,重量增加了)。

网友A:
离心式的压缩机最多也就是两级,好像还真的没见到过3级或更多的!
不过风机当中的确有多级离心风机。

楼主:
我们把这项技术用于微型涡喷是否可行呢?

网友A:
国外已经有两级离心的产品出来,相信是可行的!

楼主:
给告诉我们是哪一个网站吗?

网友A:
等我找找吧!

网友C:
离心式压缩机单级效率高,轴流式压缩机多级效率高
祝你成功!

网友A:
记得好像是一个涡喷厂家的网站,但具体是哪个我也不太记得了,当时只是扫了一眼,他的双离心压气转子是很独特的!

网友D:
傻鸟在瞎说,什么都敢点化?

楼主:
呵呵,这个贴只是作为一个思路供我们讨论一下,洗耳恭听各位的高见!

网友D:
傻鸟只有漫无边际道听途说,搞真事从来没有高见。再见吧傻鸟。

网友E:
两级压缩的涡喷

网友D:
第一个图像是在搞笑?

楼主:
原帖由
战鹰
于 2005-12-18 01:37 发表
真够哥们!已复制,谢了!

楼主:
由衷地谢谢战鹰同学!

楼主:
由衷地谢谢sky12345 同学!

网友:
真漂亮!
这是涡桨,涡轴,发动机吧!大部分的功率由三级涡轮共轴输出,减速后由螺旋桨产牵前引力!效率的确比较高啊!
自己做二级离心增压总体效率肯定会增高,不过应当考虑增加的重量的影响!

网友A:
仅就压气机部分来说多级串联的离心压气机的效率会下降的比较多,比如单级通常可以达到50%以上,但两级就会下降到30%
但压气机串联后增压比的提升可以很好的改善燃烧效率,对总体性能的提升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就压气机部分来说多级串联的离心压气机的效率会下降的比较多,比如单级通常可以达到50%以上,但两级就会下降到30%
但压气机串联后增压比的提升可以很好的改善燃烧效率,对总体性能的提升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是的,没有错,按照上图你分析得非常正确。怎么样才能提高双极涡轮的压缩效率呢?

楼主:
我仔细观看了上面两位同学提供的资料,发现低压涡轮和高压涡轮的尺寸差不多大,请问是双转子结构吗?

网友:
一般都是单转子结构的,用双转子的话就用轴流的了。
我贴的那两个发动机实际上是一个,嗬嗬,只是刨开的方向不同罢了。
离心压气机的转子尺寸的变化在这种图上是看不出来的,主要是出口面积和进口面积的变化,直径应该是不会有大变化的,再说也没那个必要!

如果在使用车用涡轮改装的话,可以考虑用同直径不同流量的同系列的涡轮。

楼主:
侃侃涡轮增压

--------------------------------------------------------------------------------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8月6日 10:44 网友:无肉确实不欢

  新浪网友:无肉确实不欢

  刚刚看到坛子里边有人讨论涡轮增压的问题。想随便说几句~

  首先要明确一点的是涡轮增压其实就是一个空气压缩机。为了提高发动机的输出功率。再不改变发动机气缸容量的前提条件下只有用增加输入气缸的空气的压缩比来达到增加发
动机输出功率的目的~其工作原理就是利用发动机尾气排放口排出的发动机废气为动力,来推动涡轮室里边的叶轮。同时叶轮又和增压室里边的增压轮直接相连。增压室一头连着气虑。另外一头把从气虑西进来的空气压进发动机的汽缸。已达到增加发动机里边空气的目的。

  首先要明确一点的是,涡轮增压系统是使用发动机的废气进行工作的。如果你不用,废气白白的排出去也是浪费。(从这一点上我看不出停止或限制使用涡轮增压的经济性)再有就是如果从控制的角度考虑,增加一个涡轮增压启动与否的控制器也不利于涡轮增压的结构(既然是增压,当然是接口越少越好。降低漏气的比率么~)

  至于涡轮增压的缺点,就应该是涡轮增压对油门的响应速度了~应为工作原理的原因。狠命的踩下油门,首先燃油要喷射到发动机里,然后汽车向前加速。肥其排出,推动涡轮。才能增压~~所以涡轮增压要反应迟钝一些。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收油门的情况(不考虑踩煞车)。

  对于类似的情况,业界据说现在采用增加压缩室的加工精度以及采用新型材料(如陶瓷)来克服。

  对于涡轮增压出现的问题来说,因为涡轮增压的工作环境极其恶劣。大概在摄氏700度左右。同时涡轮的工作转速最大据说可以达到8-10万转/分钟。所以通产出问题的是涡轮上边的轴承。也就是靠废气推动的那个扇叶上边的轴承。

  至于有些朋友说过的涡轮一般不工作,我表示怀疑态度。因为我以前曾经同一汽的一位老工程师讨论过涡轮的问题。一汽生产的解放卡车上边的涡轮增压系统一直在工作。只不过是空气压缩的效率不一样而已。你油门踩得很,排出的废气单位流量大。涡轮的压缩效率就高,反之就低。当然这也是我道听途说外加本人猜测,并没有科学根据。

  希望确实知道宝来涡轮增压系统的筒子能来讲一讲。或者是感兴趣的同学从科学的角度讨论一下。

楼主:
从上一篇网友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同学们说的“如果使用车用涡轮改装的话,”这句话是有一定根据的。

网友F:
离心压气机一级增压比可达4,按增压比与涡轮前燃气温度的关系,没有必要在增加增压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离心压气机一级增压比可达4,按增压比与涡轮前燃气温度的关系,没有必要在增加增压比了

在不增加体积的情况下,提高空气增压比,是为了增加发动机功率呀!这也就是我们在这里讨论使用两个离心式压气涡轮的主要目的!

楼主:
这些天我一直在想的是低压部分,是不能再采用已有的离心式压气涡轮了。那么应该采用什么样的设计结构才能满足:低压离心式压气涡轮必须提供足够大的空气流量和适当的压缩比(低压离心式压气涡轮能达到压缩比2.5左右就非常理想了)!

网友:
4的增压比好像不是一般吧!应该是最大增压比吧!在巡航功率上充其量也就只有2.x的增压比!
而且这么高的增压比一般要100多毫米直径的离心叶片才行!
不过大直径的好处是可以适当的降低一点转速。

网友G:
同意楼上观点,上面的几张照片虽是多级,但那是为了要轴功率,涡轮增压器要的是压力,而涡喷要的是流量.涡轮增压器的拥护是不漏气的汽缸,而涡喷的拥护是涡轮,涡轮"漏气"很严重,憋不住压,双压气涡轮在小涡喷上得不偿失.
我仔细观察过,在同等直径下,小涡喷的进气三源流转子的叶片流道比涡轮增压器叶片流道宽.
真飞机用轴流压缩机同样是为了流量,只是轴流压缩机单级压比太小,不得以用多极.多极轴流压缩机还有一个好处是可通过调整静叶控制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意楼上观点,上面的几张照片虽是多级,但那是为了要轴功率,涡轮增压器要的是压力,而涡喷要的是流量.涡轮增压器的拥护是不漏气的汽缸,而涡喷的拥护是涡轮,涡轮"漏气"很严重,憋不住压,双压气涡轮在小涡喷 ...

我们讨论的这种离心式涡轮压缩机确实存在“憋不住气”的弊病。唉呀,确实是个难题呀!

网友:
如果只是做小型的模型发动机,就没有必要非要做这么高的压缩比的,做这么高没什么用处,而且涡前温度不够高的话要想带动两级的离心式压缩机就必须做多级的涡轮,不划算

网友(2006-01-10):
谢谢太好了!!

请问战鹰同学找到这个网页了吗?谢谢你太棒了!!!!!

楼主:
[涡喷-11 WP-11
总体说明
产地 中国 生产公司 北航
生产时间 1978  使用年代 1978年至今
主要型别 WP-11  用途 高空无人驾驶照相侦察机—无侦5飞机
来历 自产

性能
推力 850公斤  加力推力 未知  不加力推力 未知
耗油率 1.1公斤/公斤/小时  不加力耗油率 未知  加力耗油率 未知
转速 22000转/分  高压转速 未知  低压转速 未知
推重比 4.32  增压比 5.47  涡轮前温度 927摄氏度
空气流量 13.5公斤/秒
直径 0.567米 长度 1.983 米 净重 197.0 公斤

构造特点
    涡喷-11发动机是一台小型的、单轴的、不带加力燃烧室的涡轮喷气发动机,压气机由一级跨音轴流式压气机与在它后面的一级单面离心压气机组成;燃烧室为轴内供油式环形燃烧室,使用靠离心力甩油的甩油盘供油;涡轮为单级轴流式;尾喷管为简单收敛式的不可调节的尾喷管;在压气机轴流级与离心级之间的附件传动机匣上部安装有:起动-发电机,带燃油调节器的齿轮式燃油泵以及测速发电机,在附件传动机匣下部安装有三级内啮合式共轭曲线转子滑油泵。
/quote]

楼主:
你们看到了,涡喷-11 WP-11的前一级并不是离心式而是轴流式,这就是我们需要讨论的部分!
忘了注明上图的出处:http://digitalmuseum.buaa.edu.cn/index.jsp

楼主:
呵呵,到这儿发现和要讨论的主题有点偏离了。嘻嘻,没关系,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对已有的小窝喷进行有效的改造,使它可以输出我们需要的功率。不必理会第一级是离心式还是轴流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