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中午首飞启迪翼龙……

楼主(2005-12-03):
方向舵没调好一上天就强烈右转无法控制,另外我觉得翼龙很硬我只贴了点海绵条昨天撞击2次毫无问题(主翼被浆啃了一个指甲大小的口子看来要加固)。梦想着能调整到松手能直飞的状态呵呵

楼主:
另外我把电调的一根电源线给切了把天线从电源口接出了

楼主:
另外我把接收机的一根电源线给切了把天线从电源口接出了

网友:
有无狗菜!得一张图????????

网友:
一上天就右转,是不是电机安装位置问题

楼主:
我还真没想到是不式电机位置问题呢但是电机基本是正的

现在调整了尾巴滑跑还是有点歪……请问翼龙能调整到松开舵机完全走直线吗

网友:
在地面滑跑一下,就指导推力的方向是否正确啦!

网友:
以我的经验看,在几头贴薄薄的防撞胶是没用的,至少要5CM的厚度才能吸能,最好是蜂窝装,强度好,轻,吸能。

网友:
还有防毒面具~

网友:
原装动力的翼龙推重比好多?

楼主:
没测啊,但是肯定能飞起来:)

如果不是强烈右转速度上不来的话应该还好

网友A:
你的不是99元那种套装吧,我的好象没有电源开关孔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不是99元那种套装吧,我的好象没有电源开关孔的

有啊!都有开电源开关孔啊!

楼主:
我把翼龙挂起来然后启动看它左右转圈不

现在调整到不转圈了请问这样对不对??

网友:
呵呵,看你画的眼睛,还是条小母龙
这样挂起来你也想的到?厉害!这样应该能测试出来。
轻度左右偏没问题,实在不行,上天之后也可以动动微调啊,时间来得及

网友:
楼主的机机多少钱买的?俺也想搞一个

网友(2006-01-12):
引用 网友B:

有啊!都有开电源开关孔啊!

我的也没有呀!

网友:
楼主,我和你的问题一样,也是右偏。

楼主:
我的偏的很夸张要把方向打倒底还有一点偏没敢飞

网友:
偏多数是重心太后,头轻。如果只偏向某一边,首先确认尾碳杆与机身笔直,其次检查推力线

网友C:
推力线向下是否会造成抬头?

网友D:
你飞了吗?

引用 网友C:
推力线向下是否会造成抬头?

我刚装好翼龙,正等遥控。老早听过你装翼龙,飞得怎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推力线向下是否会造成抬头?

翼龙或火鸟的电机离重心很近,加上机体的俯仰很稳定,推力线的些许向上或向下对姿态的影响不是太大。多关心它是否左右偏吧,这个对飞行影响较大。

网友:
现在看来```翼龙好想不是艾特生产的啦``
而是启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刚装好翼龙,正等遥控。老早听过你装翼龙,飞得怎样?

自从装好只飞过一次,没时间+天气不好,飞得还可以,无刷+原镍氢,动力很足,全动力嗖嗖往上窜,就是姿态控制不好,偏航和侧倾严重,整个飞行过程都在手忙脚乱的调整姿态,调着调着就……就下来了……
建议你飞之前一定仔细调整各安装角,至于怎么调,我也说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翼龙或火鸟的电机离重心很近,加上机体的俯仰很稳定,推力线的些许向上或向下对姿态的影响不是太大。多关心它是否左右偏吧,这个对飞行影响较大。

那你快点告诉我怎么阻止它左右偏好不好
安装角到底怎么检查调整?

网友:
我的按stccs111的详解装好后,试飞很好飞.不过氢电只能坚持十分钟左右,不够爽.

网友C:
为什么你们的都好飞,我真的很苦…………
机身个方面感觉都不错了,飞上去又是乱偏,这回损失惨重,7060桨断了,齐根断的,我好泄气……
我是不是不能飞啊,为什么,理论知识与实践差距这么大……
启迪MM别忙着做菜了,我要你再提供些器材……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你们的都好飞,我真的很苦…………
机身个方面感觉都不错了,飞上去又是乱偏,这回损失惨重,7060桨断了,齐根断的,我好泄气……
我是不是不能飞啊,为什么,理论知识与实践差距这么大……
启迪MM别忙着 ...

哈哈,启迪MM要做菜你也去吃啊,我的翼龙很好飞,可是昨天因为我自己加工的一个舵角断开,螺旋坠地,7060也是在根部断开,没办法,又给启迪MM送些菜钱了~~~~~~~~~~~~~~~

网友:
我的真的很惨……
这机身安装的挺正了吧

先飞小的……

这翼龙啊,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把女儿累坏了,一直在帮我捡飞机……

阳光真好,风有些大,这一瞬间真希望是永恒……

女儿又去了,不过这次是走着去的,太累了,跑不动了……

折断的7060桨和垂直尾翼,回来把翼龙原配的桨拧上了……

我还飞不飞?心里很惶恐,为什么就不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启迪MM要做菜你也去吃啊,我的翼龙很好飞,可是昨天因为我自己加工的一个舵角断开,螺旋坠地,7060也是在根部断开,没办法,又给启迪MM送些菜钱了~~~~~~~~~~~~~~~

我们的菜钱买的菜都让stccs111吃了,他还在爽飞,不公平啊,我自己喝瓶酒吧,…………

网友:
整天诬蔑我!
老兄,你可没说你是改了副翼的,我是建议过可以改副翼,但我记得说过两种改法,一是象你这个这么宽,但要开全展长,另一个是开再宽些,开2/3外段,你开在内段,副翼动作时产生的阻力与外段相同,舵效却要差一些,开得不够宽,作动力不够就偏转更大的角度,角度太大阻力上升得更快,滚没滚得动,速度消耗掉不少
上反角改平这么多之后,稳定差了许多,对操控技术提出更高的要求了......
当前的建议是:
1. 垂尾看起来问题不大,粘一粘就好(不过好象看不起我的贴的建议,没用胶带加强也没涂胶吧:)
2. 检查副翼的偏转角,这类机的动作反应有点滞后,给小舵量不会马上反映出来,人就下意识加量,偏转角太大突然反过来,动作就过头了或速度损失导致更不好的后果。
3. 再次检查重心,要落在机翼连接杆处,鉴于上反角小了稳定性差了,建议放更前一点,不管人为或非人为造成的异常姿态,松杆后靠前的重心有利于回复安全姿态,总之记住抬头远比低头更危险。
4. 你的电池好象是8.4V的,让无刷驱7060并不是很强劲,如果换翼龙原配桨恐怕动力不足,还是别这样了。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
不过争辩一下,
你的安装帖子仔细拜读很多遍了,很是受益,否则现在的这个翼龙就不是这样了,早粉碎了,你不知道当时摔得有多狠,“嘭”的一声巨响砸地,弹起来又翻了个身落地,扬起一股烟尘,我在远处看着还以为是起火了呢,这样摔下来,也只是垂尾扯断了螺丝安装孔,别处全没事。桨是因为第二次反弹时折断的,当时动力还没关呢。总之翼龙像你所说加固后,真的很结实
在飞行中,感觉副翼还是有效的,但我的操纵量也不小,一个慌张的新手,还没有舵量的感觉。
重心现在是在连接杆那里,电池已经在最前边了,没法再移动了,重心也就很难再向前,加配重?
电池是9.6伏的,两块都是,苦笑中,每次都细心的充满两块电池去飞,没一次用到过第二块,连第一块都用不完……
现在就是感觉飞行姿态不好控制,模拟器还没法练,用音频线连接跳得厉害。
不管怎么说,真的很多谢你,在我艰难的初飞历程中给了我很多细心的指导和帮助,谢谢你!

网友:
不要谢我!我可绝对不是什么飞行的好手,胆小如我的属相!希望没害到你就行了
1.我当初练飞时最最主要学习的一个反射就是"有事先收油门"再说,尽管也会因此而吃专亏,但执迷不悔!
2.重心再前一点对目前这个已经改小上反角的机子而言,是可以恢复一点稳定特性的不多的选择之一了,或者说是最简单直接有效的.我时常把重心放到1/4位置而不觉丢脸,损失的是一点机动性和留空时间,还是值得.至于非要用到配重也不必忌诲,很合算的!
3.舵量检查一下,副翼和水平舵单向最大偏转角度还是不要超过25度,飞机比较钝,反而容易打舵过量,特别是修正水平姿态时,太大的舵很可能越修越乱,还有就是说过的阻力过大,减速并失速.
4.副翼的有效性看需求,可能只是为了修正姿态,也可能为了慢滚,也可能为连续急滚,甚至为了副襟翼联动,但一致的是副翼的偏转角度过大就变成阻力板了,失速是必然的.还有,没见到你的副翼是单舵机或双舵机,自改的单舵机副翼需要一些技巧,很多都改得两边上下偏转角度很不对称,这样一打大舵就会明显偏航诱使掉高下坠.
5.9.6伏的电池用这无刷配翼龙桨,动力还不是很足,有人用两个原桨呈十字四叶桨来飞,近电机的那个桨的桨罩锯掉锉平(小心别装反!)

网友:
收油门的反射还没有形成,每到那个时候,都是在慌乱的想把飞机再弄起来,虽然很徒劳
重心的事情只有再试验了
舵量都不算太大,舵机端和翼面端都是第二孔,也想过这个问题,是否需要减小舵量,怎奈耐不住灵敏的诱惑,却忘了自己是个生手。
我装副翼的确只是为了修正飞行姿态,梦想就是让机身飞平。是双舵机,偏转角度还是很一致的,安装前舵机通电回过中,安装后也仔细调整过。
在看到你昨晚的回复之前,我几乎已经要放弃,现在又蠢蠢欲动的想要修飞机了。等待下一个好天气吧,我总会有好消息的,没道理一辈子飞不起来。
再次感谢!

网友:
放弃也好,因为我觉得你女儿好可怜!看得我都想

网友:
哼!总有一天我会让我女儿坐在我身边和我一起看着飞机在天空中悠闲的飞翔的。

网友:
好,"希望在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