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在瞎折騰!

楼主(2005-12-03):
换成碳纤侧版,电变和接受靠得很近,接着开机,
电机
叫一声
舵机
就抖一下,叫几声抖几下!
还有,重心严重偏后,不知如何解决

楼主:
找到原因了,原来上螺蛳太紧把舵机信号纤弄破了,接触倒碳纤版上,所以会抖舵!

网友A:
真是会折腾啊,你。。。

网友B:
以后要小心啊!!!

网友C:
找到原因就好呀!
还好东东没有坏。要是舵机的电源线磨穿短路了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