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1+1的朋友请进

楼主(2005-12-03):
问个很菜的问题,你们买的1+1的板机的尾翼是怎么和机身相连的,能不能上个图,来个近照

网友A:
手头没相机
刚装了一架,一定要先装平尾,有槽可以插进去.垂尾我是用的1+1自带的铰链纸.要自己剪成小长条,再在机身尾部和垂尾上开槽把纸上胶插到槽里就ok.把垂尾放到机身尾部比划一下就知道开槽的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