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铃铛无刷怎么配桨?

楼主(2005-12-03):
买铃铛无刷的时候发现有白铃铛和黑铃铛。他们有什么不同啊?据说白铃铛用7060,黑铃铛用1047。对吗?

网友:
黑铃铛用1047我就觉得不错,但很多人说低效!!

网友A:
上次我用白铃铛,上的1047的桨~用的11.1V的电池~飞了一圈,下来看傻眼了!电机架都融化了!电机都趴下了!

楼主:
白铃铛和黑铃铛在结构上有什么不同?只是绕组不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白铃铛和黑铃铛在结构上有什么不同?只是绕组不同吗?

铃铛的颜色并决定不了电机的性能.要看它定子的极数和匝数.一般市场上的白铃铛是9极的,kv值一般在1500左右,黑铃铛一般为12极的,KV值一般在900-1200之间.高kv值的电机只能直驱小一点的浆,否则将严重过载,严重时会导致烧电机或电池过放.kv值1500的适合采用2cell+7060或8040,kv1000左右的适合2cell+1047或9070,由于铃铛电机定子一般都在10mm左右厚,功率一般不会很大(100W以内),所以不太适合3cell的电池.用3cell也不是不可以,但油门必须控制得很细腻,或者采用更小的浆,否则长时间运转将很容易出现过载现象.铃铛电机2cell一般拉力在350-420g之间,适合飞300-400g之间的飞机.不要勉强过载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我用白铃铛,上的1047的桨~用的11.1V的电池~飞了一圈,下来看傻眼了!电机架都融化了!电机都趴下了!

我的也是跟你一样,电机架也融化,也是1047跟11.1v,现在电机架改成铜的,桨是8X6的,开全动力,过不了多久又很烫

网友:
建议尽量不要采用3cell,原因还有,3cell很难伺候,不象2cell如果电池质量过关,电池内阻相近就可以不用分压平衡充电,直接串充接可以,对于放电的要求也较低.3cell必须分压平衡充电,对于放电,略过放,就会导致负极端单体电池过放内阻变大,再次充电后,放电时,另外两个电池内阻小的就变成它的负载了...恶性循环,最后将导致此电池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铃铛的颜色并决定不了电机的性能.要看它定子的极数和匝数.一般市场上的白铃铛是9极的,kv值一般在1500左右,黑铃铛一般为12极的,KV值一般在900-1200之间.高kv值的电机只能直驱小一点的浆,否则将严重过载, ...

明白了谢谢

网友:
还有
黑铃当的定子厚度是10
白铃当的是8
所以黑铃当的扭拒和功率要比白铃当高
但是不能靠颜色区别
2410系列也有白色的,关键要负责的商家,要告诉你电机的参数才行

网友:
“kv值1500的适合采用2cell+7060或8040”
这个提法和我测试的结果不太一样。我的测试结果
12.4V (E-power 1900mah)+7X6+辉盛2410-12(kv1500,56g)=9600转速和500克推力
11.7V(E-power 1900mah)+8X4+辉盛2410-12(kv1500,56g)=8600转速和550克推力
没有感觉电机严重发热烫手,倒是15A的辉盛电调温度有点高。

启迪的翼龙无刷套装 7x6+9.6V镍氢+辉盛kv 1500外转子(2410-12)

三串锂电+1047+kv1500的用法是发疯了!电机负荷过重, 电机烧掉是必然的事情。

楼主:
启迪的2408-21配7060或8040+2串锂电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启迪的2408-21配7060或8040+2串锂电应该没有问题吧

由于尺寸原因,只能用7060,保你爽飞,2cell1800mah可以飞半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