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够告诉我啊???

楼主(2005-12-03):
这两天弄了一个四冲
发动机
,拿回来以后发现它的机体上有一个小嘴,排气管上也有一个。到底这两个小嘴有什么不同啊??不懂啊,以前都用两冲的阿!!另外另外四冲的火头能不能用2冲的代替啊??我对比了一下,四冲发动机的火头比2冲的长一点,有什么不同啊??谁能够告诉我啊???谢谢啦!!

网友A:
我来告诉你!
机体上的小嘴是用来排曲轴箱里的费油用的;排气管的小嘴是给油箱加压用的;四冲的火头一定不能用2冲的代替,因为2冲的火头是活塞上下运动一次点一次火,四冲的火头是活塞上下运动2次点一次火(需要更多的热量).四冲发动机的火头比2冲的长一点是因为里边的电热丝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