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级风暴飞轻木电动

楼主(2005-12-03):
今天零下3度,风力4~6级,寒冷啊,飞的鼻涕眼泪直流。看来这天气飞不了多久了。
飞行录像:     http://dgmodel.cn/tv/2223.wmv
另外一架用我得动力的小自制3A       http://dgmodel.cn/tv/3332.wmv全重560g
show一下我得超级无刷动力哦,不仅仅是3d的最佳搭配
今天风很大,逆风的时候跟放风筝一样,油门小于1/4就可以倒飞,可惜这段录像误删了,转到顺风转眼就到脑袋后面了,呵呵
没风的时候速度已经接近 25小白的速度了。有风更爽啊
飞机参数
翼展                                1000mm
起飞重量                            700g
我在售的2040内转子无刷              kv 4500
减速比                              4:1
电池 11V 1900ma Ep 电池
30A 无刷电调
桨                                  8060(油机木浆或gws的直驱桨) ,满油转速1W以上
推力 750g 以上

淘宝店址 http://shop33189108.taobao.com/

网友:
机机不错,用的是木浆??

楼主:
前几次用的都是木浆,后来发现太硬,降落稍微粗暴碰地就会断还会弯轴,后来还是换了8060的GWS的直驱桨

网友:
恩....飞飞机的是不是个大学生?p3a-2第3的那个人...
怎么么感觉飞的......跟我水平有一拼....
呵呵...

楼主:
呵呵
交大的,技术还不错
这么大的风,侧风降落,我只能逆风啦

网友:
精神可嘉呀。我今天9点出去飞的时候还没什么风,10点左右逢大起来了就撤了,我的EPP飞机不抗风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交大的,技术还不错
这么大的风,侧风降落,我只能逆风啦

呵呵...看错了......

网友A:
录像看了,有6级风吗?看飘带……看飞机%%……

我5级风飞的时候飞机在地上就放不住了…… 飘带会直直的水平飘动……

看录像估计风力4级,阵风5级就到顶了

记得风力口诀里说的,6级小枝折断,顶风难行……

网友:
本打算今天首飞,可惜风确实太大了,幸亏忍住了,不然就成铁达尼了,嘿嘿!

本打算今天首飞,可惜风确实太大了,幸亏忍住了,不然就成铁达尼了,嘿嘿!看明天吧!薛哥的动力确实够猛!

网友:
没有六级风吧~不过还是很大的!呵呵~飞机和我的一样的哈!哈哈哈~在大风顶风飞的时候很有意思~
就像悬停了一样~放电动风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录像看了,有6级风吗?看飘带……看飞机%%……

我5级风飞的时候飞机在地上就放不住了…… 飘带会直直的水平飘动……

看录像估计风力4级,阵风5级就到顶了

记得风力口诀里说的,6级小枝折断,顶风难行……

没错啊,飞机在地面上是放不住得,当然不可能一直6级风持续刮得,那就是破坏性得了,地面上得飞机都用砖头压住得,包括40的油机。录像里起飞的时候风要小些的。

网友:
楼主有意思转让吗?

楼主:
转让?
手头还有现货呢,有购买意向么?

网友B:
对楼主飞机的一点小小建议

楼主的飞机还是很好的,全对称双凸翼型和无上反平直翼,介于练习机于特级机之间的一种机型,对于一般的特级动作还是可以胜任的,只是我觉得这种飞机最好还是用外转子直躯会更好一些,因为在很多机动动作中,对油门的响应要求比较严格,内转减速后明显感觉动力输出的比较慢,而且会在减速架上额外消耗不必要的功率,造成电流超过10A。录象中的飞机是我飞的,那天飞机只能顶风停放,因为侧过来马上就会被吹跑。风大到我自己的泡末3D(2410-12直驱9050桨)全油门才能基本顶风悬停,46的AURUM都只能压风边才能稳降。电动飞机的抗风性实在很差,大风天对于飞机来说就是一种考验,综合来说,楼主的这款飞机还是不错的,最可惜的就是楼主把录象中最精彩的部分给删掉了,发到网上的只是很保守的演示,没有体现出飞机最大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飞机还是很好的,全对称双凸翼型和无上反平直翼,介于练习机于特级机之间的一种机型,对于一般的特级动作还是可以胜任的,只是我觉得这种飞机最好还是用外转子直躯会更好一些,因为在很多机动动作中,对油门 ...

感谢分析报告,但是不太赞同减速的速度响应比内转子差,20的内转子减速4:1的化,扭据至少相当于55外径的外转子,负载能力大于定子28以内的外转子,相同负载后外转子因为扭据小,转速下降比较快,效率变低,内转子电机转速下降不多,所以就是为什么内转子减速的效率比较高的原因。所以内转子响应速度应当超过这个级别的外转子。至于我那架飞机感觉油门响应速度不高,是因为我把电调设定为低进角,基本是模拟40发动机的响应速度的,同时加速电流较小,因为原来用的木浆,惯性大,高进角会导致瞬间高电流。

网友:
顶起来,飞机很漂亮

网友C:
小意思,10米/秒的风速下我都飞过,180电机的小电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意思,10米/秒的风速下我都飞过,180电机的小电动。

不是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把

飞滑翔伞的时候风速太大不能起飞,持续风速8米,瞬间风速12米。等风无聊之余就把小飞机丢上天了。在强气流的冲击下回旋自如。180电机1:2.33减速带“翼风20”橡筋动力用螺旋桨,7.2V800mah锂聚合物,翼展660,飞行重量200克。不过,我的小飞机用的是NACA-0015对称翼型,嘿嘿。用这种翼型在180级别的小电动里罕见吧。风速当时一直都是实时监测的,飞滑翔伞的手里总会有个把风速表滴。

网友:
玩伞的玩飞机就是消遣,还是真家伙好玩

楼主:
伞和飞机不一样的啦
空军飞行员也很少直接能操遥控模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伞和飞机不一样的啦
空军飞行员也很少直接能操遥控模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