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十字盘废了~~~~~~~`已经搞定

楼主(2005-12-03):
上周倒飞失控,检查损失发现原装金属十字盘(HDE)中的万向球卡住了,非常的紧涩,基本转不动. 怀疑有沙粒卡进去了. 研究了半天也没弄明白如何把中间那个球拆下来,也不敢使用暴力,怕把轴承弄坏. 大家说如何才能把那个东西拆下来呀.

网友:
这个目前还没坏过 又不可以烧 只有撬了

网友A:
这种关节,应该转到那个位置,自己会掉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关节,应该转到那个位置,自己会掉下来的。

不太明白如何掉下来??
能否说详细点?

网友:
塑料件的我拆过..硬来就可以了....金属件不知道...呵呵..应该也是硬来吧.....

网友B:
可以将当中的上盖打开
这样就可以取出球头将里面的沙石搞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将当中的上盖打开
这样就可以取出球头将里面的沙石搞掉就可以了

就是不知道如何将上盖打开,不知道有没有螺纹,或者就象模王说的用暴力直接翘啦.
模王, 你打开的那个上盖里是没有螺纹的吧???

网友:
球盖是用胶紧配黏上的, 不容易拆下, 暴力拆下一定会受伤变型, 内部的球一定已刮伤了, 建议更换新品.
新版本的十字盘内球座是铜的, 可以延长磨损的时间.

网友:
可以用化油器清洗剂浸泡试一式看能不能洗掉里面的沙子.

楼主:
昨晚一狠心,把十字盘给烧了,嘿嘿原来中间的上盖是有螺纹的,难怪怎么敲都敲不开,再用蛮力恐怕真就废了.
金属的终于弄开了,可塑料的确紧的要命怎么都拧不开,干脆用暴力把中间的万向球取出来.

最后组合了一个混合版的金属十字盘,瞧瞧虽然中间烧黑了,但还蛮有金属质感的

网友:
亚托网站上不是介绍过的吗,用火加热轻敲推出。

网友:
轴承烧过就没用了,建议更换`!

网友:
够狠了,还能用吗?也算是经验,问问休斯300,他有办法。

楼主:
烧过的轴承恐怕不能用了,转动有点涩.
我把塑料十字盘的轴承和万向球用上了,试飞了一下,很好飞和原装的一样,一高兴还翻了几个筋斗

网友:
恭喜恭喜,真有DIY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