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怎么练对头悬停的?

楼主(2005-12-03):
对尾悬停现在基本上都比较熟练了,想开始练习对头悬停了,但感觉方向反了,机子老摔,老是打错舵,高手们有没有什么技巧介绍介绍?

网友A:
别刻意的去对头,你可以采用航线回来慢慢对头,这样就不会错了

网友:
模拟器。一个星期就可以了

网友:
模拟器,再飞飞小航线...然后刻意的去对头.

网友:
还是模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刻意的去对头,你可以采用航线回来慢慢对头,这样就不会错了

照各位高手的说法,不用先练对头也可以飞航线,边飞航线边练对头,是吗?
我现在对尾,对两侧都练得可以了,正在考虑下一步的练习,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对头和对尾要对称练习。
如果楼主使用XTR模拟器的话,建议使用其中的悬停专项练习功能,很快就能悬停了。

航线方式练对头主要是考虑上真机时减少风险,对头不行马上就可以转到一侧的航线飞行状态。
但如果要攻3D关,你还是要努力练习对头悬停的,特别时选择有风的天气练习悬停哦,不然练了等于白练。

网友:
呵呵,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网友:
模拟器是硬道理!不断练习是硬办法!

网友:
本后卫用尾舵控制,
遇到任何问题找不到方向时就对尾

网友B:
我的方法是,对尾,然后是对左、右侧,在以上的悬停都能稳定后,逐步从左侧或右侧逐步过度到对头,每次增加一点角度,加强操纵感觉,最后就是对头了。当练习时感觉快摔机时,尽快打尾舵到对尾悬停,这一个方法可以防止过多的摔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方法是,对尾,然后是对左、右侧,在以上的悬停都能稳定后,逐步从左侧或右侧逐步过度到对头,每次增加一点角度,加强操纵感觉,最后就是对头了。当练习时感觉快摔机时,尽快打尾舵到对尾悬停,这一个方法可以 ...

我也是这样练的.
地方要大一点,开始高度不要太高,半米以下,不行了马上收油门.

网友:
我其实也没有专门刻意的死练习对头,但也开始马马虎虎的飞上航线了!
回过头来再飞对头,感觉不自然间就适应了,所以我亲身经历也是不用死练对头!

网友:
我就在家里的客厅里练,就像刚练对尾那样,不要飞高了,一发现不行,马上降落,不用一个星期就行了

网友:
我是先练熟对尾,然后两个侧面没问题后,飞高到6~10米飞对头,感觉不行时赶紧转成侧飞。
高度够有足够时间应付。

网友:
我就是对着头练

网友(2007-11-20):
对头一点感觉没有,到处乱跑,立即转成对尾,炸得不太多,但对头也没过

网友:
一定要上模拟器,模拟器练到熟再上真机就不炸了。

网友:
对尾,飞机左倾打左副翼右倾打右副翼,记住,机子左右飘的话,就顺着飘的方向打副翼。

网友:
还是用模拟器吧.虽然枯燥但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