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 modified电机的问题与修正

楼主(2005-12-04):
今天到了一个super speed 400 modified电机,手拿加电发现当轴向下时电机旋转很平稳,火花也很小,但当把轴朝天时电机噪声很大,发热,火花也很大.虽然在机上安装好后也许问题不大,但是为了避免偶尔轴向串动造成意外,我还是把它拆开了看看究竟.

可以发现,整流子和端盖轴承之间没有距离,也没有绝缘垫片,所以当转子有轴向串动时有可能轴承与整流子的铜片接触造成摩擦和短路,后果很严重

最后我在整流子上放了一个自己剪的胶片来绝缘,修复了这个bug

不知道大家的400 modified是不是都是这样

网友:
高转速高温下这个塑料片有可能顶不住啊!

楼主:
我现在还没试过长时间连续运转
也许只能够把整流子的铜片削低,但这个很难
或者用云母片
运行一段时间看看再说

网友:
普通的380,540,550电机都垫有两三个树脂垫圈......

楼主:
树脂垫圈太厚,加上去就顶住轴承转不动
这个马达的设计...

网友:
轴承没放到位吧

网友:
是有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