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电池

楼主(2005-12-04):
我的36号无刷版的用镍氢电池怎么飞不起来.各方面都调好了.用锂电可以飞起来.是什么原因.锂电电池和镍氢电池只是容量大小.飞行时间的长短.电压和放电都区别都一样.有刷电机和无刷电机用镍氢电池.那一个好.我是指镍氢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36号无刷版的用镍氢电池怎么飞不起来.各方面都调好了.用锂电可以飞起来.是什么原因.锂电电池和镍氢电池只是容量大小.飞行时间的长短.电压和放电都区别都一样.有刷电机和无刷电机用镍氢电池.那一个好.我是指镍 ...

用几节镍氢?
这个可能和电调设定有关系,比如你用的是镍氢8节9.6V,但电调设定的是锂电3节,
这时就飞不起来。
将电调的电池类型设为镍氢。

网友:
原装的电池是很差的
我的原来也飞不起来
后来改锂电无刷后
暴力得我都控制不住了
昨天还小摔了一下

楼主:
电调

电调怎么调

网友:
原装的镍氢电池就是这样的,开始我还以为是机机有问题,换了锂电后,简直不敢相信这是我的36#了。
扔了那个镍氢电池吧!

楼主:
锂电

你用的什么锂电.多少毫安.是原厂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