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

楼主(2005-12-04):
你好
再请教一个问题,5imx.com主页上说的那些无刷高效率直升机电机可否用到坦克模型上,比如冰峰雷电系列无刷马达90%效能无刷马达.
谢谢了

网友:
why? you need high torque, not high speek. good luck. tom

网友:
我觉得这个并没有什么原则性问题,动力的选择主要取决于设计要求,你希望达到多大的速度、模型重量、内部空间等。还有就是工作环境问题和工作时间。飞机模型上的工作环境一般来说要较车辆模型上好,对散热、尘埃、过载等要求较低,而对重量的控制要求较高。车模里的动力一般要求有较好的耐热能力和过载能力,动力输出变化较大。

网友:
没必要,烧钱,有刷的用在坦克上足够了,无刷的动力太大,齿轮受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