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翼龙四通运动机改无刷……

楼主(2005-12-04):
  我的翼龙四通卖来时配480电机,浆是7*4B的,电池是9.6V1000毫安的,电调50安电调!!
  我对无刷不是太熟悉!我现在想换一套无刷电机(听说会飞得更好)。但是不知道要怎么配才好,望老鸟们指点!
  最好有个价钱参考(我贫农也)!谢谢

网友A:
9.6V  480的动力和普及无刷有的一拼了,不换也罢。翼龙这样的机机用无刷有点糟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9.6V  480的动力和普及无刷有的一拼了,不换也罢。翼龙这样的机机用无刷有点糟蹋。

  前辈是说我现在的动力也够了!所谓“翼龙这样的机机用无刷有点糟蹋”是不是翼龙这种飞机不怎么样啊!!
  我是第一次玩飞机,这个翼龙飞过三次(第一次橡皮断裂低空解体,副翼损坏;第二次没飞起来螺旋浆就被被什么打断;第三次飞起来了手抛起飞,但是没控制好紧急坠地,幸无大碍!)。等一下吃晚饭后准备在去飞,炸烂为止啊!!!

网友:
晕等你买回了无刷你还有翼龙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飞已经不太会摔机了!!,要炸烂要等一段时间了!!

网友:
你要升级成无刷,当然最好是辉盛的2408-21外转子无刷啦,KV值1750,再配合辉盛的无刷电调,配7060浆,9.6V电不好,升级成11.1V锂电吧,还有锂电专用充电器。价钱是50+50+10+1XX+XX,总价3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