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机请教!!!

楼主(2005-12-04):
36#终于坏了!可能是接收机(混控器)的电调烧了,马达没有反应.想升级成无刷,请教原接收机可以用吗?烧毁的电调线路需要处理吗?接线怎么接?
恳请各位指教,谢谢了!

网友A:
原来的接收机可以用
新电调接到原来电调接到的那个通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