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飞行体会,致有志于冬季大风天耍机机的朋友!

楼主(2005-12-05):
周六日两天,武汉没有雨,憋了一周的我约上tshh一早奔赴武大的一片绿地疯飞。
我顺利的完成了顺风和逆风状态的航线横滚,但周日完成定点翻滚时出现事故,机身被大风吹偏,炸机!

到飞场观察
1、风大概有4到5级,风向比较稳定(正北方),与我们飞行的航线平行。
2、3米下气流比较乱,3-5米下较为稳定,更高位置气流又有些乱,这大概是因为周围的建筑物的影响。

飞行前准备
1、电池预热(使用车的暖风或揣在怀理)至体温比较好;
2、在遥控器天线上安装风漂,便于随时观测风向和风力;
3、悬停normal方式调整如下:(由于不同飞友的桨和电机配置不同,以下建议仅供参考)
   3.1、第二点油门提高5%至50,螺距调成-1度,便于拉住机器,使之能降落
   3.2、第三点油门提高8%~10%至75%,螺距设定为4.5度,便于提高悬停点机器的稳定性
   3.3、其它点油门略为提高即可。
4、特技飞行idle1方式调整如下:
   4.1、第1、2点螺距设定为-6/-4度,油门提高至80/75。此处设定后可以方便执行idle1方式的横滚动作,筋斗动作我还没有能力做出。
   4.2、第3点螺距设定为5度,油门提高至80,此处设定与normal方式的中点能比较好的衔接,方便空中进行模式切换。
   4.3、其它点油门螺距可以保持不变。
5、3D飞行idle2方式基本可以不用调整,但建议将副翼、俯仰的exp调低。因为高转速下,直机的舵面非常敏感,过高的exp灵敏度设定容易出现舵面过灵敏,再加上风的影响,一旦错舵很难修复。但在normal和idle1方式下面可以适当提高exp灵敏度设定。我用的FF9可以分配3个拨动开关在飞行中灵活切换。
6、建议使用大功率电机和电调、以及炭纤桨。(前者能提供足够动力、后者能提供适合的机体稳定性)
7、确认飞行区域没有同频和到处走动的人和猫狗。特别注意小孩哦!

飞行注意事项
1、低速航线通场时,机身尽量远离自己,因为此时风对机体姿态影响非常大。如果不能很好的做有风状态的2个侧位悬停建议不要玩太低速的航线飞行。
2、尽量选择外8字航线飞行,这样能有效的保护自己不被飞机撞到。同时也告诉各位,内8字飞行的练习一定要加强,否则到这种有风天飞行时,会比较麻烦。
3、遇到阵风时,尽快判断风向,降低航速(不是减油门哦)并顺势转弯,使得机头对准风向。因为尾巴对风是陀螺仪和尾舵负担较大,容易出现状况。
4、直线航线飞行时注意:
   4.1、迎风状态,大胆使用负螺距和搓油门的操作手法,准确的配合风势飞行,如果可能最好能在风势小时提高些航速,减少突然风势大了对直机动力的依赖。
   4.2、顺风状态,注意俯仰舵量一定要轻,否则会出现被风加速的情况,保证不掉高速的借风势向前飞就好了,提高航速时稍稍提高油门就可以了,不用象无风天气里面那样动作。
   4.3、提前评估好直线航程,不要飞到距离障碍边界很近的地方才想都转弯或减速。
5、转弯飞行时注意:
   5.1、迎风状态转弯至顺风状态,前半圈给副翼后适当降低油门,如果风大甚至可以考虑使用负螺距压住机身。后半圈应当尽快给方向舵量,不要象无风天转弯时的控制较为平缓。机身一旦完成转向,立即摆正机身姿态。
   5.2、顺风状态转弯至迎风状态,前半圈给副翼后适当提高油门,如同5.1一样,确保机身在转弯航迹上面,后半圈出弯时,油门补偿要尽快完成,否则会造成出弯速度被风吹成0的情况,那时动力系统就比较背力了。如果有能力可以做半径较大的转弯动作,借助直线飞行的速度和惯性来保持转弯过程中的稳定性和出弯速度。
6、航线特技横滚建议做向身体外侧的动作,例如,由左至右飞行时,应该做右横滚。由右至左飞行时,应该做左横滚。这可以确保飞行安全。如果想在一个直线航程内连续做多个横滚动作,迎风状态建议先提高航速,顺风状态建议摆平机身。
7、idle2方式的翻滚动作,我做失败了,而且险些伤到自己。体会如下:
   7.1、翻滚动作与风向平行,不要做与风向垂直的翻滚动作。(如果做风向垂直的翻滚容易死得很难看!)
   7.2、一旦出现紊乱状态,建议不要轻易放弃,而是尽量稳定1个或2个方向,尽快提升油门,让机器飞起来。如果还是不行就赶快使用熄火降落开关,根据机器状况下来或上推油门,尽快让机机炸掉。

网友:
技术文章,写的很详细,顶。楼主的是450还是?

楼主:
450 V2升级后的机器!!主要升级了
加长了尾管、替换了金属旋翼头、亚拓430LF/3150kv、325碳纤桨、ele 2300mah 10c电池组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 V2升级后的机器!!主要升级了
加长了尾管、替换了金属旋翼头、亚拓430LF/3150kv、325碳纤桨、ele 2300mah 10c电池组
冬天飞暖一下电池有必要!

网友:
看不懂……
但还是要顶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