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种漆包线做CD无刷不知道好不好?

楼主(2005-12-05):
把一个废耳机拆开,去掉塑料皮后得到1.5米左右长漆包线俩根。很多线并绕,因为太软不好量直径。都说多线并绕出来的无刷性能好。不知道用这种线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一个废耳机拆开,去掉塑料皮后得到1.5米左右长漆包线俩根。很多线并绕,因为太软不好量直径。都说多线并绕出来的无刷性能好。不知道用这种线效果怎么样?

http://photo.5imx.com/up/0511/2005125132302 ...

太细了,不行,只能用0.2mm-0.5mm的,而且要买耐高温的那种漆包线.

网友:
呵,楼上没听懂人家说的。人家是说多股并绕的意思,我认为是可行的.

网友:
转是可以的!但效率、、、、、

网友:
引用:
呵,楼上没听懂人家说的。人家是说多股并绕的意思,我认为是可行的.

多股并绕是必要的,可。。。这股也忒多了吧?知道这线是多么细吗?0.01mm,100多股哦。。。。

楼主:
不是说表面积越大越好吗?股多点怕什么呢?
不过耐不耐高温就不知道了。

网友:
谣传吧

长也不够

网友:
不行的,温度一高就不绝缘了

网友(2006-04-08):
这线我单位里多着呢,是8×0.10毫米的漆包线,中间有一根尼龙丝(增加抗拉强度用),不过我们单位用的这线的绝缘漆确实不怎么耐高温,40W的电烙铁的温度就可以把它融化掉了(我们单位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容易上锡),不知道其他型号的绝缘怎么样。

网友:
这是自粘自焊型的,绝缘层温度高些就是粘合剂,再高就成助焊剂了。

网友:
那么如果使用网线内芯如何?

网友:
网线内芯不是漆包线,不能用

网友:
那么单芯或者多芯电话线呢?

网友:
电话线一般也不是漆包线。
要找漆包线就到变压器里去找吧。
电源变压器、电磁继电器、日光灯整流器等里面都有的。

网友:
太软也不利于绕线。

网友:
郁闷

到 ````
修电机的那里 多的是  什么型号 什么线径  你自己挑吧```

网友:
比我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