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碰过这种问题?

楼主(2005-12-05):
我是450xl普通版,401陀螺,hs56尾
舵机
,3810
遥控器
,推油门机机原地机头向左打转,方向舵向右打到底不管用,将陀螺反向,打转速度更快,控上下跟轴都关掉了,这种状况根本无法升空,不知是什么原因,望高手解决,谢谢

网友A:
尾桨转动反向
正确的是
机头向左尾桨顺时针转动

楼主:
可是我的尾桨没有反向,正象你说的机头向左尾桨顺时针转

网友B:
陀螺仪设置要与舵机的设置相吻合。
如果尾旋翼转动方向无误,请将遥控器的方向设置为相反尝试。(如本来就是相反就设置为正常),我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
陀螺仪应该与遥控器反向是同等作用吧?因为我试过把陀螺仪上反向打开,发现转的更厉害,根本无法控制,所以我想我的应该没有设置错误吧

网友A:
检查尾传动轮组和尾轴组的齿轮是否打滑

网友C:
不是尾桨,桨片装错了吧。仔细看看。

网友B:
不一样哦
这样说吧:假设你的直升机没有问题,你将陀螺仪的设置改变,遥控器的设置也要改变才能保证动作一致。
你可以断开马达三条线,开启遥控器,首先确认遥控器方向的动作与要求吻合,再转动机身观察陀螺仪动作方向是否吻合。根据情况调节。
最麻烦的情况可能是:皮带传动齿轮(机身内那个白色小齿轮)与皮带转动小齿轮(黑塑料那个)打滑,两者本来应该同步的。
可以上502胶,注意要先脱开皮带再上胶。

网友D:
搞定了?想知道结果。

楼主:
还没有,多谢各位支持,准备今晚拆开尾波箱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E:
肯定是尾浆夹上的问题,你看你尾夹上的两个球头和说明书上装的一样吗.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桨距过大造成的,在最低油门是桨距居然有10度,造成扭力过大,所以尾浆根本无法补偿,一个忽视了的问题,多谢大家支持,在此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