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购小神蜓4号机,现机身颤抖,拜请大侠指教!

楼主(2005-12-05):
新购入一台小神蜓4号机(与嘉宝相仿),现一开机(先用手在飞机固定在台上),转速达到不太高不太低的时候,机身就会颤抖,转速再高一点又好些,然后放手让其起飞后,发现在空中不稳定,乱飘(主要是左侧滑),而且机尾较难锁定,不知如何悬停。
以上问题,还拜请阅读此帖的各位大虾不吝指教!

网友:
1.檢查大槳螺絲不可太緊亦不可太鬆
2.做好大槳的動及靜平衡
3.調節陀螺儀感度

网友:
還有, 双槳也會引起機身颤抖的.

网友(2006-03-14):
楼主,我想你可能是双桨没有拉平吧,不拉平也会引起颤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购入一台小神蜓4号机(与嘉宝相仿),现一开机(先用手在飞机固定在台上),转速达到不太高不太低的时候,机身就会颤抖,转速再高一点又好些。

    这个是正常的。

其它的问题你可以去看看我最近写的调试的文章。在综合版的置顶帖子里面《电动直升机新手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