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购小神蜓4号机,现机身颤抖,拜请大侠指教

楼主(2005-12-05):
新购小神蜓4号机,现机身颤抖,拜请大侠指教!
新购入一台小神蜓4号机(与嘉宝相仿),现一开机(先用手在飞机固定在台上),转速达到不太高不太低的时候,机身就会颤抖,转速再高一点又好些,然后放手让其起飞后,发现在空中不稳定,乱飘(主要是左侧滑),而且机尾较难锁定,不知如何悬停。
以上问题,还拜请阅读此帖的各位大虾不吝指教!

网友A:
是两只大桨没在一条直线上吧。

网友B:
大桨的固定螺丝太松,稍微拧紧一点马上会有改善的

网友B:
但也不能太紧,太紧的话摔的时候撞上大桨会断

网友C:
.....在空中不稳定,乱飘(主要是左侧滑),而且机尾较难锁定,......
这个是4#机的通病,我的也是这样,所以想要飞好悬停不是一件易事,飞起后两只手是会很忙的,要不停调整飞机的各个方向的飘移,脑袋转慢点都不行.所以我迟点想在4#机上改V型旋翼头不知道会不会有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