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电机头上的压轮---你们都是怎样弄下来的?

楼主(2005-12-05):
俺弄不下来呀,

网友A:
理论上是加热铜齿轮!实际的办法就是换个马达吧!一个马达又不贵!你到时候费了好大的劲也拿不下来就没意思了!

网友B:
如果还要齿轮的话就要用齿轮起拔器来起,如果齿轮磨损严重不要了的话可以用沙轮机把齿轮打磨掉,只磨一边刚好到电机轴即可.

网友A:
我想应该是齿轮严重磨损了!因为我的已经磨损了,齿轮上的齿已经尖了!!

网友C:
铜的也磨得这么厉害?

网友A:
齿轮之间咬合间隙大的话,磨损就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