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电直目前大家都处于什么水平啊?

楼主(2005-12-05):
飞电直目前大家都处于什么水平啊?
单选投票, 共有 299 人参与投票
11.01% (37)
10.12% (34)
25.89% (87)
20.24% (68)
32.74% (110)

网友:
楼主列的选项太少了。
进阶飞行有很多阶段可以选择。

网友:
我就是  不到一分钟  可飞机换了3个了

网友A:
我能飞三面悬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能飞三面悬停

彼此彼此

网友:
没有我要选的确那一项啊!我现在只能使飞机在厅里乱爬

网友:
我也不知道选什么,我可以连续飞一块电池!就是不能悬停,但不撞墙!

网友(2008-03-23):
回复 网友B:

楼上的上将级别居然还没能悬停?

网友:
不能悬停?是指不能4面么?如果对尾都不行,那怎么着陆的?

网友:
可选内容太少,我刚能倒翻

网友:
居然有“能飞几分钟但不能悬停的”的选项!怎么飞的?没事吧?!

网友:
能四面悬停和飞航线,从来没飞过3D,最喜欢在家飞LAMA,它很稳,可以放开遥控器数秒,可以停在手上.

网友:
想看能飞几分钟但不能悬停的,是电固吗.

网友(2008-08-17):
我能左飞,右飞,上飞,下飞,前飞,后飞,想怎么飞就怎么飞,就是还不会倒飞,呵呵

网友:
能飞几分钟但不能悬停~~选的人还真多!!!

网友:
才会三面悬停

网友:
还在走航线

网友:
我能飞二面悬停的,对头和对尾,还有航线!

网友:
我只会倒飞悬停

起飞直接翻过来倒飞对尾悬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