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自己想不通的问题。

楼主(2005-12-05):
Futaba FF9,亚拓6通接收机,可以放在一起用吗??
发射接收都是40的。
如果可以用,是不是就当六通去设置?
有谁这样做过吗?

网友:
当然可以用,将舵机,电调按说明书插入相应通道就可以了。

网友:
记得把FF9设置成PPM模式。。。

网友A:
亚托接收机除了不兼容40M 的JR以外,其他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亚托接收机除了不兼容40M 的JR以外,其他都可以~~

应该是72M的J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