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一个快速充电的好方法

楼主(2005-12-05):
只需花75元买一个摩托车蓄
电池
充
电机
,调到电压12V,电流1A,只需1小时,我的1:10大脚的电池就充满电了如果你想更快充好电的话可适当加大电流,不过要注意不能过充,否则电池会报废的,电池略有发热即是充好了

网友A:
好厉害啊!12V 1A!!老大,你的电池肯定寿短!

网友B:
好象也不可靠,我感觉输出不能超过11V。

网友A:
高电压,大电流充电的话,你的电池会和手雷差不多了!火灾系数很大!

网友C:
安全系数太底!

网友D:
最好别用摩托车蓄电池的充电机

网友A:
我自己有7.2V的1800毫安和3500毫安的电池各一块.我是晚上6点开始充3500毫安的电池,到第2天早上6点开始充1800毫安的,到中午1点的时候拔掉.于是4点下班开始跑车,5点15分的时候差不多开始没电.6点开始继续充电
!

网友E:
大电流充出的电池特别暴,那个电说完就完不象用原装充电器充出的老半天都不完,慢悠悠的,想玩又不爽,不玩又还有电.
我用2.8安的充,一次充两个,不到一个小时就满了,冲玩我那八个电池就四个小时左右,又可以爽一个多小时了,

网友F:
如里是锂电最好不要这样冲,如果是镍氢这样是比较好的,特别是对旧电池,还可以起到激活做用。

网友G:
呵呵,楼上的快充别高兴太早,本来你的电池也许能用300次,只有一来,估计用不了几十次。

网友H:
我比你还要猛。。。我用7A的电流来冲。。现在充坏我4组电池组了。。现在的去买个好的充电器了。。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网友I:
不是很安全 还是做个 恒压充电器~

网友J:
民警亲情提示:安全才能回家!